[其他] NTC阻值

楼主(2024-07-30):
咸鱼鹧鸪家买的温控板,2.88包邮四块,没有NTC和PTC,接了个可调电阻模拟NTC,得出下面温度和阻值的对应关系,这种的话应该选哪种NTC?

网友A:
NTC也有阻值的 看你想测量大的温度值再选择合适阻值的NTC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也有阻值的 看你想测量大的温度值再选择合适阻值的NTC  应该是这样的

NTC有50k,100k,200k,500k各种,主要是这个温控板不能调到25°,所以没办法模拟出室温下的阻值,所以不确定用哪种规格的NTC,也没有对照表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NTC有50k,100k,200k,500k各种,主要是这个温控板不能调到25°,所以没办法模拟出室温下的阻值,所以不 ...

就这么几种,每种买一个不就试出来了啊!一般常规的几种阻值都试一遍。

网友:
一般应该是25度时100K的热敏。

常用的也就10K,50K,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几种,每种买一个不就试出来了啊!一般常规的几种阻值都试一遍。 ...

没必要一个一个试,选对了买不是更好

网友C:
常温下的阻值是标称值。

网友:
买一包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温下的阻值是标称值。

温控板最低80°,无法调到25°常温,所以不知道模拟常温下的阻值,没办法确定用哪种规格的NT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温下的阻值是标称值。

温控板没办法调到25堵,最低就只能80°

网友D:
奇怪,怎么不去问卖家?

网友E:
引用 楼主:
NTC有50k,100k,200k,500k各种,主要是这个温控板不能调到25°,所以没办法模拟出室温下的阻值,所以不 ...

各个阻值的温度曲线反推

网友:
R25=500k,B=39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怪,怎么不去问卖家?

咸鱼鹧鸪家的,好坏不包,问了他也不会理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个阻值的温度曲线反推

网上只有100k及以下的曲线图,100k以上的没有

网友:
NTC,另外还有个B值参数的。

网友:
类似的产品,还是购买大厂的,比较保险

网友:
搞个温度计校准啊。

网友:
33k100度,你这个有点不常规啊,100K的NTC100度也才6.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