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很鬼魅经历

楼主(2024-07-30):
      三台雕刻机配三台电脑,一台系统进不去,重装后可以使用了,另外二台中一台进水不开机,把主板重洗后不行无显示,后来从旧的联想台式机挑了一台,开始把内存条擦干净后有显示,把系统重装好了,正当收工的时候有二条三星的内存条想要测试一下是不是好的内存,送机把联想的二条内存每条2G拔下,换上三星的二条内存,通电开机发现CPU风扇比原来飞快好多,无显示,这时断电再把原来的联想内存放上,这时连开机指示灯也不亮,不明白哪里烧了,电源是好的。

   还有一台技嘉的H81主板开机不断的重启重复重启动,无显示。把电池拔下短路无效,CPU取下开机亮一下灯而已,插CPU把内存拔下还是重启。电源更换也是无效。

网友A:
进水后不开机,
水洗主板就能开机,天财啊。

内存是短路坏的,插在正常主板上,
主板不坏?天真啊。

网友:
把主板也烧啦!!!

网友B: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换一台

网友:
三星的内存本身就坏的,结果也搞坏了主板
H81主板检查一下电容,可能板上的电源有问题,自检都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后不开机,
水洗主板就能开机,天财啊。

有句话叫"不作死就不会死"...

----------------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翻新机器是洗出来的

网友:
有句话叫 见好就收。千万不要没事找事。修好立马完工。

网友:
主板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换一台

工控机不值钱,值钱的是里面的程序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天那水洗的,吸尘器吸干。二手机器

网友:
洗板维修法!!

网友:
工控机主板,水洗?!

网友:
进水腐浊了吧

网友:
有的坏件是短路,你放到好的上面就会把好的也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后不开机,
水洗主板就能开机,天财啊。

也不是不能水洗,但好歹也要有条件将水全部烘干才行。

网友:
拆cmos电池清除配置信息,再重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