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最简单的RO净水方案,请指教!

楼主(2024-07-30):
一个膜壳,一个RO膜,3米水管,一个开关,一个4分转2带开关的连接头,使用优惠券后花费不到50块。
家里自来水压比较大,废水开关全打开,净水也会有很小的流量出来。 废水开关打开一半,净水流速如图。装满15L的水桶用时1小时,够用几天了。
自己控制废水开关,1:1来制水差不多了。

附上TDS数值:

进水前端,还有一个之前装的10寸PP棉过滤器,20块左右,总费用70块。

又几块钱买了一个前置活性碳。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用水比较少,只是周末才做饭。每次制水15L装在纯净水桶里用。

还有一个考虑是怕漏水,不制水的时候就把进水开关关闭,没水没压力在里面,不怕爆水管。

补充内容 (2024-8-6 11:06):
TDS数值为0,天花板!

补充内容 (2024-8-9 09:46):
18楼更新TDS值,23楼更新示意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959804

网友A:
自来水只有43,还要什么RO,50以下可以直饮了。

网友:
楼主是在深圳么,原水40+,直接喝问题不大。
我们小区那种扫码刷卡的净水站,出水还有20+

网友:
有总比没有强!!!

网友:
这么好的自来水就不需要这么复杂了,有粗粗滤和细滤滤芯挡挡管网偶尔脱落的锈斑和泥沙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来水只有43,还要什么RO,50以下可以直饮了。

又翻回去看了一下,他的矿泉水跟自来水差不多...

-------------------------

网友:
TDS本身很低可以不要净水了,不要水泵这点大多数人家里的水压办不到,我也是这种水路加泵,开关在进水处,不像大多数人在出水处

网友C:
自来水42,RO出水0,是测试笔有问题,还是你那里水质特别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来水42,RO出水0,是测试笔有问题,还是你那里水质特别好。

这水质,不用净水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又翻回去看了一下,他的矿泉水跟自来水差不多...

那还喝啥矿泉水,直接喝自来水好了

网友:
换个测试笔再试试吧。RO出来0的也不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还喝啥矿泉水,直接喝自来水好了

没B格啊。。。

------------------

网友:
这方案以前我也用过两套,水压高的话没问题,就是出水慢,好处是废水端没压力,省膜还没陈水,就是你这自来水TDS都不到50......

网友E:
如果想提高RO膜的使用寿命,可以DIY一个水驱桶。详细见Freexp大神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225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想提高RO膜的使用寿命,可以DIY一个水驱桶。详细见Freexp大神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2252 ...

我就是参考他的方案,来做的。 他的方案RO可以用个4-5年,我一年一换也无所谓了,才几十块。主要是没压力,就没爆水管的可能。 家里爆过一次水管,淹了,怕了。

网友F:
我想问你支架或者外壳准备怎么搞,我差一个支架的方案。
以前是拼起来分两部分挂在墙上的,现在想做成个一体机,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了清干水放起来。再用就放新滤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你支架或者外壳准备怎么搞,我差一个支架的方案。
以前是拼起来分两部分挂在墙上的,现在想做成个一 ...

我没用支架,就随便丢在洗碗盆下面,用时就拿出来,不用时就把开关一关,出水口用塑料袋包起来。

网上也有很多支架可以选的

楼主:
有人说测水笔不准,我就新买个测水笔,RO出口还是0 ,这才是天花板!

网友:
很不错!!脱盐很干净!

网友:
自来水TDS值两次测量差别怎么这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