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了个充电宝

楼主(2024-07-30):
几年前买的启动宝不行了,充满电放半个月就没电了,就重新买了电芯换了,旧电芯拆出来自己玩,随便买了个保护板和充电板,拼接起来了,电芯是3串的,每个2200mah,65W的降压快充板,所以接了个升压板升到24V。最后从右到左是快充板,升压板,充电板,保护板。

容量太小,冲笔记本只能从30%不到。就计划用之前买的磷酸铁锂电池做一个。

33140,15ah的圆柱电池,40A保护板,电容式主动均衡板,库仑计,IP2366 140W双向快充板子,侧面安了个EC5的口,外壳淘宝3D打印的,一共花了55,想买个打印机奈何媳妇不同意。
虽然放电倍率不够,启动不了汽车,但是可以给充气泵啥的用。充满13.8V,带笔记本啥的没啥压力,就是100W充电的时候快充板电感有些热,已经买了4010/3010的风扇,快充板上预留有风扇口,65度启动,到时候装里面,侧面钻几个孔用来散热。

除了类似板砖,其他还好,电池就那么大没得办法,怕三元软包起火,我经常扔车里的。

关于启动汽车,已经下单了6个圆柱的钛酸锂电池,后面装一个启动车的,2年了现在电瓶一周不开就提示电量低,超级电容电量少,三元怕饿死,还是钛酸锂省心。

网友:
有3D打印就是好,外壳做的漂亮

网友:
羡慕有3D打印机的 做外壳就是方便漂亮

网友:
充放电管理模块比较复杂了点,可能安全性会比较高一些。

网友:
汽车用启动宝启动,只限于应急,如果汽车电瓶到寿命了,最好还是更换电瓶。

网友A:
绿色外壳有点骚,内部设计很精细,布局很合理,值得我好好学习;可是我就是不会做,只有买个现成的启动器,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大电容,慢慢充电,电压到达12V,然后启动汽车,法拉电容快速放电,达几百安,还是很使用的。

网友B:
外壳淘宝3D打印的,一共花了55元,还以为是自己打印的呢
随便买了个保护板和充电板,拼接起来了,都是买买买啊,成本啊

网友:
注意安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淘宝3D打印的,一共花了55元,还以为是自己打印的呢
随便买了个保护板和充电板,拼接起来了,都 ...

哪能白嫖,你告诉我...

-----------------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钛酸锂电池多少钱一颗?

网友:
有打印机就可以自己DIY出很漂亮的产品

网友:
壳子打印的挺漂 亮

网友:
有3D打印就是任性,可以为所欲为,漂亮!

网友:
绿油油的真的很显眼

网友:
有机会也想买台3D打印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色外壳有点骚,内部设计很精细,布局很合理,值得我好好学习;可是我就是不会做,只有买个现成的启动器, ...

我网上看到过一个使用亏电电瓶升压充法拉电容然后启动汽车的,一直想弄一个,一直没动手。

网友:
充电宝做的真好看

网友:
移不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