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72v充电器输出有电压,插充电口立马回落到与电池电压一致

楼主(2024-07-30):
今天我的一个72v4a电动车充电器突然不能用了。症状是;有82点几伏的输出电压。插上充电口,红灯闪一下立马只剩绿灯亮了,电压也回落到电池电压73.几伏,主板无烧损痕迹。电源线也正常。电路板如图

网友:
建议补焊再试试看

网友:
仔细查查,看看哪块的问题!!!

网友:
回落到与电池电压一致不是正常吗,说明电池在充电

网友:
主变压器引脚看看有没有脱焊的。

网友A:
不明白,73v电压不是满电状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73v电压不是满电状态么

满电八十伏左右

网友B:
充电插头接触不良或内部引线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插头接触不良或内部引线折断

可是我插着充电口时,是在主板上量的下降的电压

网友:
检查一下电池,我试过电池不行也是直接转绿灯不充电,换电池就正常

网友:
检查下初级电源芯片的供电情况,如果供电异常,也会造成这个现象

网友:
可能充电器不能带负载啊,换初级电容了

网友:
恒流恒压充电就是这样啊。先降压,电流上去了。等电压到了上限,再慢慢降电流,一直降到充满。。当然,你最好串个电流表进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充电电流。如果有的话,先充着。看电压会不会慢慢上升?

网友C:
也可能是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是电池问题

电池正常使用,充电器坏了后我还骑了十来公里

网友:
串电流表看看充电没

楼主:
统一回复下大家:今天买的新充电器到了,充了下能充进去,然后我又用有故障的这台充电器充电,竟然奇迹般的好了。不明白咋回事,一头雾水,谢谢帮忙出点子的坛友!万分感谢!

网友D:
这充电器看着做工还可以

楼主:
一夜测试,发现,原充电器确实坏了,又用新充电器充电,可以正常充电,证明原充电器确实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充电器看着做工还可以

三十来块钱买的,我的质量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