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关机后屏幕闪

楼主(2024-07-30):
老笔记本,关机后,屏幕背光会闪,虽然闪的频率不高,开机的时候,显示是完全正常的,也没有颜色异常之类的。

反正关机后会闪,平时笔记本显示画面输出到另外的大显示器上用,笔记本画面是关闭黑屏的,也偶尔会闪。虽然影响不大,但关机闪的话,会一直耗电

这一般是啥问题。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联想的本子,症状应该跟你说的一模一样,我目前无解,关机后把插头,因为电池早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联想的本子,症状应该跟你说的一模一样,我目前无解,关机后把插头,因为电池早就没了。 ...

我这电池都12年了,还能撑40分钟的样子,我都好奇里面是什么核电池。

网友:
哪个控制背光灯管的玩意短路了???

-------------------

网友B:
屏显可能接触不良,以前用灯管的屏幕驱动是做在AB壳的,其中ON/OFF控制可能是反电平EN的,断线了就会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显可能接触不良,以前用灯管的屏幕驱动是做在AB壳的,其中ON/OFF控制可能是反电平EN的,断线了就会常亮 ...

说的有道理

网友:
看不太明白

网友:
太老的算了

网友:
前几天收了一个i5 7200U的笔记本,电池试了试看视频上网还能用三四个小时!!

楼主:
我有台式机,但想着夏天 性能低一点的笔记本可能发热会小一点

网友:
关机后屏幕供电应该切断才对,如果没有正常切断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建议检查屏幕供电

网友:
只有12楼说到点子上了
我咸鱼上收的二手故障本子, 屏不亮, 检修发现屏供电开关ic坏,于是飞线直连,能用了,但是就出现跟楼主很像的现象:关机后屏背光偶尔会闪,很暗的闪,多数时候在屏边角处闪,感觉就是电没关断又感应到市电的样子
上回删bios里uefi启动项,把bios破坏了,拆机修理,顺便在料板上搬了个ic上去,诡闪故障消失
这种ic多数是5脚sot23封装,由en脚控制导通,带过流保护,如果Vin和Vout短路,估计就是楼主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