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结冰严重啥原因?

楼主(2024-07-30):
用了十多年的210L的海尔双门冰箱,无论春夏秋冬,保鲜和冷冻,变温都结冰,出气孔是通的,买的有导线经常疏通。
结冰严重不少于两年了,之前没理会。现在呢感觉结冰越来越厚,越来越快。如果再不理会,将来会不会真成了冰箱,塞不了任何东西了。

昨天将冰箱断电,今天上午把冰清除,水迹擦干,重新插电,不到两小时,保鲜室内壁就已经出现一层霜。
有人说调内部温控,但我看了保鲜室上方只有一个灯,没有温控调扭。
有人说是密封条不严,这个密封条我换的新的,大概是去年换的,然后还用吹风机吹,现在感觉没有密封不严的问题。
用电力计测量,24小时用1.33度电,也不知结果准不准,
请大家指点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
家里湿度高呗

网友:
密封条老化不行了

网友:
和我家一样,老婆比较懒不肯维护;原来上菱用了近二十年就没这问题

网友:
海尔三门冰箱有个“ 双稳态脉冲阀”,  用来开关制冷剂到冷藏和变温室。纯理论分析,电路图中“K"。    自己搞的话, 先查电磁阀线圈,然后电脑板控制,不行就要换阀体。

网友:
我认为,一种是密封不太严,湿空气凝结的。  二种是保温层进水潮湿结冰使箱壁温度太低才会凝结

网友:
我也有一台210升左右的小双门冰箱,冷冻室结冰严重,有个调温度的旋钮,夏天和冬天都调整到相应温度略偏高的韦师,但是冷冻这边还是结冰很厉害,保鲜这边靠背板那边有时候也会有少量结冰。

网友:
楼主自己说的就对着,密封条密封不严,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没达到设定,一直降温,就会导致结冰,还有温度降低都的冷凝水也得及时排出去,如果确认密封条好着,排水孔也利索,那就是温控开关的问题了,是不是上面的数字调的比较大

网友:
我家里冰箱一样的毛病,而且排水管也会结冰堵上,感觉是冰箱隔热效果变差了,冷藏需要更多的冷气以至于温度更低。
我是在冷藏室后壁结冰最严重粘了一块显卡的散热器,然后买了两根冰箱排水温度平衡管(就是根热管)接起来,一头从排水管伸出去抵在压缩机上,另一端卡在散热器的叶片中间,现在基本没有冰了

网友:
把冰箱插头拔了,多停几天,让冰箱的夹层的水分干燥,再通电试试。

网友:
门封条漏气,湿度高。

网友:
应该是化霜温度探头,不对了,偏 差大了

网友:
湿度高呗  空气通过漏气的密封条进去了。。。。  设置的温度过低。。。。

网友:
多除冰呗,过几个月,除一下冰。

网友:
也可能是温控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东西放多了气温高,然后那个压缩机长时间运行结霜。

网友:
个人觉得,要结冰的首要条件,就得有水或水气,且温度极低。时间久了,常见是密封条老化,让湿度大的空气进入遇冷结冰,还有就是放的东西容易被“抽水”,增加了箱内湿度;又或者开门的次数多了,空气进入也多了

网友:
5楼说得对,有可能K有问题或者控制k有问题

网友:
我的三星270升,风冷无霜也是冷藏室结冰,17年买的出问题有两年了自己来来回回折腾几次没搞定,冷藏室有两个探头一个温控一个化霜温控,化霜探头换过没啥用,能化霜每次都是下面漏水口结冰堵住,化的水每次流到冷藏室结冰,拆开化通几次没效果。

网友:
温度调高也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