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锂电便携灯

楼主(2024-07-30):
一锂电便携灯,用的不多,拆开测电池已经坏了,而且还有9ma的漏电,检测一贴片电容漏电,换后好了。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电池会耐用一些。

网友:
这不是地摊灯吗,换个名字差点不认识了

网友A:
所谓漏电是不是指待机有9m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漏电是不是指待机有9ma的电流?

是的,好的待机只有几ua

网友:
待机9mA,这电流太大,如果是天天用天天充无所谓,如果偶尔用,那应该需要加一个物理开关了

网友:
顺便加反向开关,限流电阻,可调电阻,省的每次开关要多按。

网友:
现在好多地摊灯都不用充电的了,直接插电三轮充电口上

网友:
要换一颗电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