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淘宝销量第一!大焊ZX7-250电焊机¥116入手带线带配件拆解

楼主(2024-07-30):
心心念念很久的电焊机,总想买,但是买吧还用不上几次,不买吧有点小活还挺郁闷的自己弄不了,最主要的是我还是个小白,锡焊水平没的说但是电焊水平纯小白一枚!暑假了老婆领着孩子出去旅游了,她俩出去一趟估计杂七杂八的花费要一万多了,我喜欢的工具才一百多,不等了入手!

确认收货给好评就退20元

除了焊把的线是铝的拆开看机器里面还可以,电位器三个其中最后边的引弧调节没反应,其他两个数码管都有反应

大电容是820UFM   这个M是啥意思?虚标的代号?我换成大容量的可以吗?单位有逆变器里用的电容 也是450V的不知道行不行,能不能更猛!

只能看到一面的这个我查了是IGBT

这是背面板子

这是内部正面,与输出口连接的不是铜排 这个价格了不要求啥

铭牌标识 不认识 买了QS9钳形表还没到,等到了看看输入电流能有多大

整体很轻小

又花了12.9买了两包焊条 怕回来不够耍的,默认配置只送5根2.5的焊条

这是里面带的配件,感觉最离谱的就是这个插头,机器原代的啥也没有只有两根线,原厂为啥不装好插头,还送这么垃圾的插头商家不怕用户操作中着火吗?
找了根铁棍试了下,刺啦一下火星四射吓我一跳,行好用就行,以后有空慢慢学,以后在家里改装的什么东西自己就能折腾了

网友:
老板多发点测试心得撒

网友:
干点小活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最近也想入手一台电焊机,看网上说大焊的质量不行呀,这个才2个电容,好的焊机有4-6个大电容,当然价格最低也得300往上,别人推荐了 佳士的焊机,就是价格不低呀

网友:
听说二保焊比较简单,不知道小白容不容易操作

网友:
技能系统又升级了

网友:
说实话还是无气二保焊简单省事,缺点是飞溅大要打磨.焊条是真玩不转

网友:
现在电焊机搞这么简单了?不知道寿命怎么样?

网友:
楼主真会玩,测试一下,性能如何。

网友:
电容M应该是误差级别吧。

网友:
家用还是买个自保焊机吧,简单好用易上手。

网友:
2.5焊条专用焊机,家用够用了

网友:
玩这个得有大场地。  看淘宝视频有那种看起来像是铁丝做焊条的机器,那个挺不错得啊,感觉比这种焊机简单。

网友:
大焊还真不行,好歹买个瑞凌迷你那个,佳士250也可以,贵点但是用的放心,三天两头的坏也很糟心

网友:
一百多元买个开心,还可以日后使用,还不错。

网友:
瞄准,闭眼转头,完全移开焊条距离工件3厘米再看,千万不要侥幸偷看,不然夜里你会哭的很惨,哄都哄不好

焊条靠近不要使劲顶住工件,顶住接触太好就会短路,如果靠近不起弧,可以使用焊条磕工件方法或者,稍微摇晃一下焊把,使焊条和工件接触处于要接触不接触状态 ,小焊机电流调整120左右烧2.5焊条,有的小焊机推力是假的

网友:
楼主没有试验一下

网友:
单板机看起来真单薄啊。

网友:
大汉,焊的时候叫你出汗

网友:
家用偶尔用用足够,长时间使用就算了,换掉俩电容,输出再加一个扼流圈,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