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组装一个无电脑版600G净水机

楼主(2024-07-30):
家里美的花生400G净水机用了5年了还没换过RO滤芯,虽然TDS数值还是10以下,但是总感觉应该换一下滤芯。上网一搜价格,好家伙PCB+RO两个滤芯700多块钱。我一合计还不如花700多手搓一个通用滤芯的净水机。说干就干,买材料!

机身+主滤瓶,PP滤芯选了个透明瓶,能看到污染情况,方便更换

三角洲水泵EC-204-600A,工作流量4L/分钟

三级滤芯(过滤棉+颗粒活性炭+压缩活性炭)和后置T33滤芯,据说能改善口感

这个就是净水器核心人物,RO膜

24V5A的防水电源
其他还有RO膜壳、高压开关、低压开关、进水电磁阀、废水电磁阀,最后就是由一个时间继电器和两个中间继电器组成的继电器组用于每次通电和制水后延时排出RO膜内的高浓度废水。
下边开始组装配件

瓶子用螺丝装在机身上

组装管路

水路组装完后,开始搞电路

制作电线接头

安装继电器组(原计划是两个继电器,后经测试证明我天真了,改为三个继电器)

组装成功,长宽高尺寸大概是40*23*45cm
最后说一下为啥没加电脑版:搜了一下网上卖的各种电脑版,基本上都没啥实用的功能,而且输出的电流太小,带600G的泵还是要加继电器,一看干脆不加电脑版了,纯机械电路,故障了也方便维修。
请问论坛里老哥手搓净水机一般加电脑版吗,没加的话交流一下是怎么控制泵和阀的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应该比成品便宜不少

网友:
纯水值10一下相当的不错了,干嘛还要折腾。

网友:
RO膜后期会因为堵塞导致废水比升高,但不影响水质。如果不在乎废水,可以一直用下去。。。

网友A:
这玩意就是太浪费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是太浪费水了

水才多少钱一顿啊

网友:
废水能利用就更优了

网友:
有电路图就完美了,看着好像用了时间继电器,很先进的样子。最好有装配图。方便爱好者仿制。

网友B:
这种排废水的感觉太浪费水了,其实生活哪里需要这么精致,我就用普通的超滤净水器,每3个月换一次PP棉,大概一年换一套5级的滤芯一百多元。

网友C:
直接水压阀控制通断,不用控制板

网友:
自己动手,乐趣多多。

网友D:
要什么控制器啊,直接高低压开关控制进水电磁阀也增压泵就行,只是少了定时冲洗功率,其实那功能也是鸡肋。

楼主这用时间继电器延时冲洗,有效果但并不理想,加个小桶与几个单向阀进行纯水置换,效果刚刚的,费用还便宜,多好?

网友D:
另外提醒一下,楼主前三级滤瓶是一体硬管快插接口,这是个巨大的隐患。

装过机的朋友都知道,纯水机快接头里面都有个密封圈,密封圈后面有个止退环,环上有钢齿,插拔时这个钢齿会咬住插管,造成伤痕,多插几次就会使伤痕变得很严重,进而导致漏水,PE管咬伤了,切掉一点就好了,或者直接换管,楼主这滤瓶一体硬插管怎么换?到时候只能换瓶了。所以建议坛友们还是买螺纹接口的滤瓶,配套一个螺纹接头,接头坏了换个就是了。

曾经发过拆机贴,专门提醒过坛友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411228&highlight=

图片如下:

网友:
楼主怎么这么优秀,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排废水的感觉太浪费水了,其实生活哪里需要这么精致,我就用普通的超滤净水器,每3个月换一次PP棉,大 ...

超滤净水器家里有两套,烧完水有水垢,对恒温壶不太友好,而且灌桶放置会长绿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水压阀控制通断,不用控制板

这样的话制水结束后高浓度废水会留在ro膜里,由于存在渗透压,会导致间隔半小时后接的前两杯水tds值极高,比直接测自来水的tds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什么控制器啊,直接高低压开关控制进水电磁阀也增压泵就行,只是少了定时冲洗功率,其实那功能也是鸡肋。 ...

零陈水的方案确实好,可惜水槽下边没地方放桶了,要不一定整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提醒一下,楼主前三级滤瓶是一体硬管快插接口,这是个巨大的隐患。

装过机的朋友都知道,纯水机快接头 ...

啊?为什么要拔下来呀,换滤芯直接拧下边的瓶子不行吗,我还真没考虑过这个事,多谢提醒

网友:
600G的用2分管,是不是大材小用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