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抢救闲鱼假固态硬盘,RTS6577/5765DL+B47R抢救记

楼主(2024-07-30):
之前因为很长时间没有买过固态硬盘,没注意到NVME的固态盘也有了假货和扩容盘,上闲鱼搜了一下,花200买了个1TB的金士顿NV2,我原本以为NV1本来就是很垃圾的盘,假货最多是用黑片冒充正片,结果没想到居然有扩容的。

后来发现是扩容盘的时候,已经过了自动收货期限了。最后只能尝试重新开卡,尽量降低损失。
这里点名批评量产**,对开卡软件收费,明知道假盘扩容就是自己论坛上的JS搞出来的,最后还要来个一鱼两吃。
我先把我找到的量产工具和固件放在这里,需要的自取,等下发教程。

楼主:
附件有体积限制,我精简了一下固件和量产工具,只留下了B47R的配置文件和64位执行程序,不会现在还有人用在32位处理器吧?
首先准备好JMS583移动硬盘盒,装上硬盘,打开SSDMP量产工具,然后镊子短接如图测试点,连接USB,听到叮当一声识别到USB设备,就可以松开镊子了。

然后会出现一个0.25G的设备信息,如果不显示,可能因为你的移动硬盘盒不是JMS583芯片的,比如我就是用的一款2017年购买的JMS576芯片的硬盘盒,这时候需要取消勾选USE bridge/使用开卡治具,只勾选更新ROM Code,稍等片刻,就可以显示设备信息了。然后点Auto Detect,自动识别颗粒类型和容量,LLF mode选择All clear/还原原厂坏块,然后左上角的绿色三角形按钮开始量产。不出意外的话,稍等一分钟,就能量产成功。

楼主:
但实际上,这种扩容盘用的都是降级黑片,不出意外那是不可能的,比如我就遇到了颗粒坏块太多导致开卡失败(报错 LLF fail( Bad Block 0x0500)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你根据颗粒的坏块程度,尝试减小容量和降低驱动强度,最终我在设置最大容量252G,Driving降低为强的设置下,成功量产。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贪小便宜容易吃大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贪小便宜容易吃大亏

他卖的是正价啊,本来无缓+黑片TLC的盘也就200多左右,不要高估闲鱼骗子的道德底线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现在闲鱼上假货横行,买东西一定要慎重。

网友(2024-09-04):
现在已经分不清楚是不是行货了

网友:
一看这个尾部 就肯定不是三星
三星的尾部是两排小触点

网友:
价格可以提示

网友:
贪小便宜不可取

网友B:
闲鱼上水深,要打醒精神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水深,要打醒精神才行。

NVME的扩容盘我是真的第一次见,大意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被骗的不少

网友(2024-10-16):
没在臭鱼买过东西,反而在万能宝买过一个固态硬盘,人家标的256G,到手后自己一看是1T改的。那个质量其实也堪忧。对了主控也是螃蟹滴

网友:
同款NV2,不过用的是2TB的,重新开卡试试

网友(2024-11-18):
请问这个工具怎么启用trim技术

网友:
学习了,免得上当

网友:
检测不到闪存,不能用

网友:
为什么我和你的同样一张卡  短接后在我的电脑管理那里能发现一张未初始化的硬盘了  但是我打开开卡软件后软件就是不能识别出来是什么原因?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