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威华MF47A万用表 直流电流档不正常

楼主(2024-07-30):
直流电流档位,50ua正常,0.5ma正常,5ma和50ma不正常,500ma正常,5ma和50ma的读数与50ua一样的,我用40ua测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两个贴片电阻烧了,不能对地分流就直接加载到了表头,没找到合适的,找了相近的先用着

网友:
量程用错,烧坏了电流档分流电阻。

网友:
这板子一看就是短寿命型万用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两个贴片电阻烧了,不能对地分流就直接加载到了表头,没找到合适的,找了相近的先用着 ...

这是玩具表吧,对付一下蛮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玩具表吧,对付一下蛮可以。

不算玩具,你没看见前面,前面都是贴片原件

网友B(2025-03-25):
这个47A前几天买了4个坏的,共花了5元,修好两个,不太准,不知道表头是多少满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47A前几天买了4个坏的,共花了5元,修好两个,不太准,不知道表头是多少满偏电流。 ...

看你万用表直流电流最小档位,基本50ua居多,(实际表头30~50ua之间,加了可调电阻或者电阻使其表头满偏固定在50ua),这个就是表头最大满偏电流,也是直流电流最小电流档位50ua,这个档位和直流电压最小挡0.25V共用,也就是说表头的数据是最大满偏电压为0.25V,满偏电流50ua,表头内阻为5K

网友:
这种万用表还是比较好修的,找个图看看

网友:
很成熟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万用表直流电流最小档位,基本50ua居多,(实际表头30~50ua之间,加了可调电阻或者电阻使其表头满偏 ...

感谢回复!这4个都是内磁表头,表头拿下来不接任何元件,单独测量满偏电流46.2ua,它板上的设计没有分流电阻,只串联表头一个电阻,各电压档都偏高。难道这个表是设计就是按46.2ua满篇设计的?47表不是都并联分流电阻以满足50ua的满偏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万用表直流电流最小档位,基本50ua居多,(实际表头30~50ua之间,加了可调电阻或者电阻使其表头满偏 ...

请教一下,所有的MF47表,最小电流档位,(不是单独测量表头),满偏电流都是50u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