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自行车坐垫比较不磨屁股?

楼主(2024-07-30):
今天骑山地车3个多小时,屁股都快摸出茧了,

好难受啊

这种坐垫是不是不适合长期在上面骑?

网友A:
    我用WTB,体力好的话坐垫不讲究,反正是靠的不是坐的,可是咱骑累的时候身体重量几乎都在坐垫上

网友:
如果不差钱、如果需要骑行较长时间,可以看看BROOKS这个品牌的座垫,牛皮的,类似于早期28大杠那种带弹簧的座垫,对屁股稍微好一点。
这个牌子挺贵的,老实说没啥性价比,还挺重,遇到下雨啥的也娇气。惟一好处就是让屁股稍微舒服一点点,只是稍微舒服一点点,完全对不住价格差距。如果不是挂闲鱼没人接,我早就出二手了。

网友:
换成电动车座子

网友:
那后面的两坨再高些,就好了,
你这全摸前列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WTB,体力好的话坐垫不讲究,反正是靠的不是坐的,可是咱骑累的时候身体重量几乎都在坐垫上 ...

骑4、5个小时山地车,你的屁股不会难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WTB,体力好的话坐垫不讲究,反正是靠的不是坐的,可是咱骑累的时候身体重量几乎都在坐垫上 ...

你的山地车坐垫被你换了么

网友:
想想那些站着骑的就是换个姿势休息,不磨屁股就磨大腿根

网友B:
骑上一年,铁腚神功大成,就不在意了,不行就直接买个普通车座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骑上一年,铁腚神功大成,就不在意了,不行就直接买个普通车座换上。

为何山地车默认不用普通车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山地车坐垫被你换了么

    是啊,换了好几个

网友:
专找最贵的买就是。

网友C:
我的810也刚换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810也刚换了一个

你换成什么坐垫?

网友D:
要看咋骑法了赛车骑法体重和力气都用来驱动前进了,车座子只是暂短支撑一会,若是骑着溜达那么电动车座子会舒适很多,因为接触面积大,压强低得多,自然没了磨的难受感觉了。

网友B:
闲鱼上面,10多块的那种,看着挺厚的海绵的地种,绝对不磨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面,10多块的那种,看着挺厚的海绵的地种,绝对不磨PP

为何山地车默认不是这种大坐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咋骑法了赛车骑法体重和力气都用来驱动前进了,车座子只是暂短支撑一会,若是骑着溜达那么电动车座子会 ...

现在路面这么复杂,不可能全速骑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山地车默认不是这种大坐垫?

这问题得要问厂家。

网友:
这玩意就是10多块不到20的不磨PP的坐子,不过骑10来公里后就试着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