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寻找一款近乎完美的手提秤[上]

楼主(2024-07-30):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最近,12年前精心选购的手提秤,不小心跟二氧化氯消毒片放在一起,被散发的氯气严重腐蚀坏了。
这个手提秤主要作用是买菜和卖废品防缺斤短两,我想找一款替代品,满足准确、便携、好用、好看的要求。看了一下万能的某宝,手提秤大概有以下这几种设计方向。

第1款,称体与提手一体化,我觉得这种设计受力最合理,但我没有用过。
第2款,机械式手提秤,用过的人都知道,要提到眼睛高度读数,东西重的话,指针和手一齐抖个不停,我的4个要求,一个都不满足。
第3款,就是我原来用的款式,小巧,但物体重的话,勒得手指痛,主要问题是不好用。
第4款,提手舒服,但体积太大了,不便携。
香山是大品牌,也是一体手提秤里唯一用7号电池的,虽然长度有点大,买一个回来看看。

三天到货,双层包装大厂风范,附送一对7号电池,秤体有泡泡袋防震。

内包装盒上的双重锁扣上有一个小耳朵,可以很轻松的打开,设计细节好评。

使用两颗7号电池,电池容易获得,成本比较低。还带一把1米的拉尺,个人觉得用处不大,而且导致秤体比较大,携带不太方便。另外,可能是疏忽,电池舱盖上缺失一颗螺丝。

由于单色液晶屏的特性限制,屏幕的可视范围有限,好消息是设计者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在正常使用的角度,观看液晶屏是最清晰的。

手持秤体,拇指自然对着按钮,点按即开,厂家把按键设计成与秤体平齐,以防止误触,属于经过认真设计的产品。

用一瓶4.679公斤的屈臣氏饮用水作为重物。

这个参考秤的小重量准确度不错。

称量结果4.70公斤,误差+0.5%,不愧是大厂产品。这个秤读数到小数点后两位,分辨率是10克,完全足够了。

只有一个按钮,点按开机,开机后点按归零,长按关机,操作直观。但也导致计量单位的切换需要比较复杂的操作。

我按说明书切换计量单位的时候,不小心进入了一个类似工程模式的状态,不知道怎么退出,也不知道有没有调乱了里面的参数,最后只能直接拔电池。

到手的东西岂有不拆的道理?拧下两个螺丝,脱开若干卡扣,称体就分成上下两部分。应变元件看上去质量不错,挂钩与传感器用铆钉牢固结合起来。去掉卷尺,测量元件法向旋转180°,结构上优化一下,长度应该还能再缩短5厘米。

主控板小小的,做工中规中矩。

另一面是显示屏和按钮,用料还不错,液晶屏与主控板用斑马胶条连接,主控芯片在液晶屏下,不拆了。

另一款是意大利设计,中国生产的手提秤,吸塑包装,这是我找到最短的一体手提秤。

使用两个2032纽扣电池,串联输出6V电压。换电池没有7号电池方便,但带来的体积小巧的优势。

手持秤体时,拇指也自然对着按钮,由于按钮是凸出来的,厂家设计了长按开机,以防止误触。白色背光对比香山的蓝色背光,在暗处更容易看清字体,当然巨大的字体也功不可没。

显示屏上有两个触摸感应按钮,一个是点按切换计量单位,另一个是点按归零。得益于三个独立按钮,使用起来更方便。手紧握秤体时,手掌会误触单位切换按钮。好消息是实际使用时,为了看到读数,手掌自然半握状态,并不会误触。

称量结果是4.6公斤,误差-1.7%,逊色于香山大厂。这个秤只有一位小数,分辨率是100克,略有遗憾。

几乎占满了整个秤体的显示屏是它的巨大优势,读数比香山容易得多,虽然也有可视角度的问题,但同样考虑了正常使用角度读数最清晰。但大屏幕也带来一个小问题,就是用力按压屏幕边缘的时候,液晶屏数字会有一些应力变色,影响读数。当然正常使用的时候,屏蔽边框基本不受压力。

拆开两个螺丝,看到内部的印刷线路板做工也中规中矩,传感器镀锌防锈层光泽没有香山的好,而且我发现它的挂钩的螺纹与传感器上的螺孔不匹配,靠上面的螺母吊在传感器上,挂钩与传感器孔之间有旷量。

主板上有一颗8224C-2双通道触摸感应芯片,对应液晶屏幕两侧的两个触摸感应按钮。

仔细观察屏幕边框,发现其实设计师已经考虑了液晶屏减轻受压的问题,特意在液晶屏和上面框之间留了空隙,不过由于塑料先天强度不足,难免还是有影响。

再比较一下,在室外的屏幕易读性。在室外多云天气下,两者的数字都清晰可见,自体反白的意大利手机秤屏幕对比度更好一些。用强光电筒模拟阳光直射,两者都是反射式单色液晶屏,背光都被强光所掩盖,易读性都没有明显下降。

香山秤的挂钩是带式,适应性更广,但日常使用不太方便。意大利称是用钩式,使用方便,挂钩粗壮,还包了防滑胶,细节值得称道。

比较一下两者的长度,香山秤接近16厘米,而意大利秤只有9厘米。宽度两者几乎一致,使用时对手的压力基本没有区别。

上手的状态,香山秤的体积其实并不小,携带的话并不算十分方便,与我的需求有距离。

意大利秤长度刚好一掌宽,能轻松放进裤袋,正是我所需要的。

最后,反复测试这把意大利秤,发现挂钩与传感器不固定,导致它的测量可重现性很差,同一瓶纯净水,多次测量结果在4.6~4.3之间变化,一把不准确的秤,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

我用香山的秤重复了一下,发现读数也会随手柄的与水平的角度变化而变化,当然范围远,没有意大利的严重。我找到了传感器生产厂家的宣传资料,上面注明了受力方向,要跟传感器平面垂直。

那不垂直为什么会带来误差呢?我们用小学二年级学习的物理知识就可以解释:
这种传感器测量的实际上是应变梁所受到的转矩。如果传感器与水平面成δ角,则重力F作用在传感器上的力臂是L',比传感器应变梁长度L短,两者关系是:
L'=L×COSδ
此时测量度数就会偏小。

要注意传感器平面在x和y方向与水平面的夹角,都会带来测量误差,而且由于传感器的非对称性,两个轴上的角度对测量误差的影响系数还不一样。
所以这种形式的手提秤,要么像下面这款产品,自带一个水平仪,在使用的时一边发力提着重物,一边要保持手柄两向水平。

要么就通过大量实验,测量传感器在X、Y方向上的倾角对测量值影响的数学模型。并在手提秤内置陀螺仪,实时检测手柄的位置,对测量结果进行实时修正。
结合意大利秤的外观设计,使用镁铝合金外壳,防护做到IP68,那真是完美了,我愿意出100块买一个。
可惜没有,只能放弃。那我最终选了什么秤呢?请看下一篇,欢迎关注。

网友:
手提秤发烧友

网友:
又开始玩新玩具了

网友:
使用纽扣电池的方便携带!

网友A:
这些图片看起来真的好想那种做推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图片看起来真的好想那种做推广的

不过这是反过来,拔草的。

网友:
这个携带方便

网友:
我买过2款威衡手提秤很准,和超市对比过

网友:
手里有一个老式的弹簧秤。

网友:
经常用还是用7号电池的方便。

网友(2025-03-07):
携带方便,但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