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寻找一款近乎完美的手提秤[下]

楼主(2024-07-30):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前言
上一篇手提秤的文章分析过,横杆式一体化手提秤,秤体的倾斜会带来误差。

而提环式的手提秤,结构上保证了传感器工作姿态是唯一且确定的,没有这方面的误差。

这种形式的秤,某宝上有一个小巧可爱的优势款,有很多品牌,但我觉得应该是某厂的ODM产品,成本控制实在太优秀,仿造必定亏本。既然国内龙头香山都进行贴牌,质量应该是有保证的。为了证实这个观点,除了行业龙头香山,我还随机下单了一个小品牌。

外观
包装看上去除了后面的标签纸,其他都是一模一样。

包装纸后面的说明,使用方法几乎一模一样。区别是香山写的开机显示0000,铭品是8888;香山的是130秒自动关机,铭品的是120秒自动关机。后面测试发现两者都是开机显示0000,130秒自动关机,香山是对的,铭品随便写的。

正面模具也是一模一样。香山正面注明了称量范围和精度:0~10kg/5g、10~25kg/10g;实测发现香山是对的,铭品是随便写的。

背后也是一模一样,五金配件也一模一样,但203的电池有区别。

准确性
铭品称量三次,结果都一样,4.680 kg,重复精度不错。

香山的结果是4.675kg,重复精度也很好。

小重量的称重准确度也相当高(注意这个秤的最小分辨率是5克,即0.005kg)。

内部结构
把两个秤拆开,内部也是一模一样,连螺丝都是一样的。

香山的内部结构和主板, IC是牛屎片,传感器是Z形应变片,白色的是液晶背光板。

香山的液晶片有个边磕破了一点点,但没什么影响。

铭品的内部所有东西与香山一模一样。

也存在一个小问题:一根线被传感器压住了。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主板的背面,都是单面酚醛树脂板。

优缺点
称量过程很方便,开机后重物挂上去,手提秤感应到重量后自动开始计算平均值,红灯闪烁,读数跳动。几秒后计算结束,红灯常亮,表示可以读数。红灯亮后数字会一直保留在屏幕上直到自动关机,哪怕取下重物,读数也不会变,非常方便。
经过实测,这把秤开机后,只要130秒自动关机计时结束前,有任何操作或者挂钩上重量发生变化,屏幕背光会马上亮起,并一直不会自动关机。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功能,之前那个挂钩称,读数稳定后,过30秒就自动关机,连续使用时必须不断开机,有时候读数都来不及,十分麻烦。另外经过实测,不关机放进兜里,是一直无法自动关机的。这个需要注意,否则电池消耗会很快。
总之这一款手提秤,软件和硬件都经过精心设计,在保证准确度的前提下,把使用体验和成本控制都发挥到极致。这种结构的手提秤满足了准确、便携、好看的要求,而勒手指的“不好用”问题,只能自己加一根腕带来解决了。
另外它的挂钩比较小,挂大件的物品不太方便。最后,它的蓝色背光我不太喜欢,算半个缺点吧。
背光改造
这款手提秤用蓝色LED做背光源,由于人眼对蓝光的灵敏度比较低,蓝色背光的可读性不是最优的,换成白色背光会更好。
" data-rawwidth="2000" data-rawheight="1500" data-size="normal" data-caption=""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lazy" width="2000" data-original="https://pic1.zhimg.com/v2-6b2e250a15c54a246b5a184039074768_r.jpg" data-actualsrc="https://pic1.zhimg.com/v2-6b2e250a15c54a246b5a184039074768_b.jpg" data-original-token="v2-5dd3379d11ea1088e6cb770fc2e9bc42" style="margin-right: auto; margin-left: auto; max-width: 100%; display: block; height: auto; cursor: zoom-in; width: 690px;">
这颗蓝光LED很小,管芯用滴胶直接封装在一段只有半根牙签粗的印刷板上,某宝上也买不到这种深度定制的零件,直接更换成本很高。

然而,白光LED其实是在蓝光管芯外覆盖一层黄色荧光粉,荧光粉把部分蓝光转换成黄色荧光,再混合成白光。根据这一原理,我找了一个坏掉的6500K色温LED灯泡,把没有坏掉的LED芯片上的黄色荧光粉膜削下一层。

仔细切成合适的长条状。

然后把它放在背光板的弧形空隙里,挡在蓝色 LED管芯前面。

蓝背光变成冰蓝,显然这片荧光粉膜太薄了。需要更大量、色温更低的黄光。

我从一条4000k色温的灯带上,切下一片更厚的荧光粉层。

替换掉之前那层薄薄的6500K荧光粉膜。

这次混合出接近5000K白光了(由于手工DIY,光谱没有严格匹配,有点偏紫)。

然后顺便进行寿命强化,把微动开关加了硅脂,线路板上涂了三防剂,应该能正常用20年以上。

最后看看亚元件级改背光的结果,还是很满意的。

能耗
最后测试这个秤的消耗电流。3.7V电池电压条件下,关机电流小于0.1μA;开机熄屏3.6mA;开机熄屏读数灯亮7.5mA,工作亮屏10.5mA,开机亮屏读数灯亮13.6mA。也就是说关机状态下能待机5年以上。工作状态一颗电池能用几个小时,天天买菜用5分钟,大约能用一两个月。
极限改进
软件:增加双击开关背光功能(仅设计成本);
硬件:背光源改为DC-DC驱动,耗电从7mA降到3mA,需要主控芯片内增加一个续流二极管(仅设计成本),限流电阻换成电感(硬件成本3分钱);
个人DIY除了改背光驱动,还能把红色读数指示灯换带引脚的超高亮红光LED,改成与外壳齐平,驱动电流从3.5mA降到1mA。

这个手提秤能使用3.7V的可充电2032锂离子电池,通用型号是LIR2032,价格跟普通2032的电池差不多,充电器也就几块钱,放电平台3.6伏,比普通的2032电压要高。

还有一种标称3V的可充电2032锰锂电池,通用型号是ML2032,放电平台在2.7伏左右,基本都是进口的,比较贵,还没有测试能不能用。

后续评测
本文点赞数超过100,作者将对两种可充电2032电池都进行评测,敬请关注我,方便读者收到新文章的消息。

网友A:
楼主在做手提秤的功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做手提秤的功课

已经做完啦

网友:
手提秤平时不常用,个人喜欢使用机械的。

网友:
这背光改的绝了

网友:
改成锂电咋样,比如电子烟里的那种电池就挺小的。。。

-------------------

网友:
几个月前将近20买过一个同款的可充电威衡,刚开始也是不知道怎么按的进入了工厂模式,也不知道有没有按错校正参数什么的

网友:
个人喜欢使用机械的

网友:
这电池居然还能充电

网友:
我买了香山那款50公斤的,后面发现别的品牌其实也一样外壳一样功能,应该也是天下一大抄

网友:
可以啊做的评测

网友:
做手提秤的项目

网友:
手提秤平时不常用

网友:
几年前买了个7号电池的 一直在用

网友:
现在买东西用这个吗?

网友:
我有一把着不多的称但是不怎么准

网友B:
这种手提称好像误差挺大的,个人用途感觉不是特别的多了

网友:
图文并茂,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评测详细,LED改色温是一绝。个人推广做得也挺到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手提称好像误差挺大的,个人用途感觉不是特别的多了

重复性挺好的,手抖也不影响,会算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