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优质定时插座 TENA DXY999

楼主(2024-07-30):
以前买来定时做饭的,因为我自己是个机械设定的电压力锅,没有预约功能,这个定时插座可以编程设定插座多久后打开,打开后运行多久后关闭,这就相当于一个预约功能了,这插座买来我测了,接插件都不是铁的,看做工也不错,确实用了很多年也没出故障,今天使用不小心手滑掉盆子里进水了,拆开处理下进水,顺便拍个照。

网友:
买到一个好的产品能用很多年不坏,省时省心,有时候还省钱。

网友A:
不是左零右火么,为毛这个是左火右零?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左零右火么,为毛这个是左火右零?



你看到的是插头的那面,不是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左零右火么,为毛这个是左火右零?



这是插头边

网友:
不错,没有牛屎

数码管比液晶屏的连接寿命长

网友:
这种产品最关键应该就是那个继电器吧

网友:
不错,继电器功率大寿命长

网友:
省时省心,还省钱。

网友:
那时候的产品都是真材实料的!

网友:
看来以前的产品都是用心做的

网友:
做工不错用料挺足的

网友:
确实是左零右火。

网友:
路灯用的,工业用的,抗造

网友:
战损出土成色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插座质量不错~

网友:
还不是纯机械的,纯机械的要那种类似机械闹钟的

网友:
上海天那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在18年已经注销了

网友:
既然掉水里了就洗干净点吧

网友:
用料好,LED数显适合晚上看。可惜单片机型号被修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