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TOSHIBA128G M2 NFGG,rom短接点

楼主(2024-07-30):
各位大神,固态硬盘插电脑卡顿,打不开,无法格式化,打算开卡试一下,应该是慧荣的主控,3110,主要是找不到短接点,麻烦各位大神给看一下,开卡短接是哪两个点啊,萌新感谢

网友A:
看看最下面是不是有两个圆点?

网友:
这个是群联PS3110马甲。我也有一个,基本上无法二次开卡成功。拆上面的BGA272颗粒用了。

网友:
群联的3110呀,是否比慧荣的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最下面是不是有两个圆点?

没有圆点,其他的我基本都能找到,就这个没试出来

网友(2025-04-18):
这个的确没有明显的点,不太好找。看来需要查主控芯片线路图来短接出ROM模式

网友:
这是PS3110主控,短接点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