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精明鼠NF-8200寻线好像没见着拆的,我来拆一个,顺便请大家猜打磨芯片

楼主(2024-07-31):
精明鼠NF-8200寻线仪,服役多年,使用频率低,一直没掉过链子,这次用的时候翻车了,因自己不够细心,对线时把发射机的main口接到了POE网线上,当时看屏幕上的结果就感觉不祥,随即出现电量低的提示,重装了下电池后就开不了机了,换新电池也一样开不了,毫无反应,拆开看发现所有芯片都打磨了,所有元件外观上看不出问题,用热成像看U7有109度,结合其他坛友发的精明鼠其它型号的拆机图猜测它可能是RS2251,大家来分析下,如果有人有同款机器能否拆一下看看不同批次的机器芯片有没有不打磨的,或者提供下维修思路
拆之前没想着拍照,后面补的图片是已经拆开了,屏没放在一起就没拍屏了,凑和看看吧。第2图左边的接口是RJ45 main,用于对线,右边的接口是RJ45 scan,用于寻线,中间是RJ11。U7是那5个长方形芯片中的第1排第1个。我打算把U6或U5换到U7的位置上看看能不能开机,根据结果再做打算

然后是接收机,有一个芯片没打磨干净,隐约看到了LM386

打磨芯片的做法真是让人一言难尽,修不好的话我就打算换高岘的一款寻线仪,型号忘了,它能在寻线的时候对线,不用像NF-8200要跑到另一端操作

楼主:
借坛友的图,这个里面有3个RS2251,是不是对应3个测试口呢

网友:
太狠了,打磨这么多

网友:
都是高科技啊

网友:
打磨芯片行为理解,这么狠的,就不理解了

网友:
一般打磨的都是通用芯片,估计就是普通的74系列或CD系列。有的通用编程器有逻辑器件探测功能,能把磨掉型号的给测出来

网友A:
这东西技术含量这么高么? 还都给打磨了..求科普

网友:
打磨芯片的做法确实挺一言难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技术含量这么高么? 还都给打磨了..求科普

因为同行操作业太多,人为加密嘛,自个想修就不易了

网友:
这样的表没有见过

网友:
这款寻线仪拆交换机上寻线真的灵敏和噪音低吗?很多产品都说得好,不插电还行,带电寻的时候根本不好用。

网友:
在中国打磨芯片是常事,不打磨过不了些日子山寨满天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