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你的拓邦保护板电池跑了多少公里

楼主(2024-07-31):
还是买带箱、带板、拓邦板子的电池好,
读出履历看看就知道了。
点击读取运行履历
可以上下左右拖动

这才跑了万把公里呀
一次50km,200次1万km,

这才循环了多少次呀
是不是该把电芯高压保护设置低点、把电芯低压保护设置高点

网友A:
铁锂低于3伏基本就没电了,不过大电流上会有所压降,所以设置2.8很合理,至于高压,本就3.65伏保护,均衡到3.5伏很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锂低于3伏基本就没电了,不过大电流上会有所压降,所以设置2.8很合理,至于高压,本就3.65伏保护,均衡到 ...

我见铁塔出厂设置是3.68保护、2.50保护,我设置的3.55保护,3.50恢复,,,2.80保护,3.00恢复,,,3.46均衡,3.43关闭

网友:
电池保护是个大课题啊

网友B:
这个记录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记录很详细

其实根据历史记录各串电压★容量变化信息可以推算出各串容量差,可以在个别容量小的电芯上并接个小电芯以求容量相近

网友C:
里程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程怎么算出来的

他这铁塔换电有GPS定位呀

网友:
这个运行公里数,是根据GPS计算的吗

网友D:
想把以前的删除了,怎么删除?

网友D:
你好,我看你开启了静置休眠,请问是怎么唤醒的?

楼主(2024-09-11):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看你开启了静置休眠,请问是怎么唤醒的?

方法坛子里搜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坛子里搜

我自己试了,太简单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见铁塔出厂设置是3.68保护、2.50保护,我设置的3.55保护,3.50恢复,,,2.80保护,3.00恢复,,,3.46 ...

超压3.55保护设置低了,充电压差很大的,均衡也不一定均衡到3.4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把以前的删除了,怎么删除?

有个rtc,清楚密码不知道,但是我都是把设置时间改了,读取历史记录,改0在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压3.55保护设置低了,充电压差很大的,均衡也不一定均衡到3.4v

均衡基本用不上,除非哪个漏电太大

网友F(2024-10-20):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看你开启了静置休眠,请问是怎么唤醒的?

同求该问题(我是用轻风BMS点休息后,再也无法用,不知道短接哪地方才能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求该问题(我是用轻风BMS点休息后,再也无法用,不知道短接哪地方才能恢复出厂设置) ...

充电就激活了, 485打开通讯激活,以后你只要用轻风BMS连接就会自动激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见铁塔出厂设置是3.68保护、2.50保护,我设置的3.55保护,3.50恢复,,,2.80保护,3.00恢复,,,3.46 ...

3.5V恢复太早了,充电器没拔的话要不了几分钟就又会开始充电,电压一直维持在高位很快就会鼓包,   3.46均衡开启太晚了, 被动均衡最大才60ma放电电流, 对于充电器的电流来说和没均衡一样, 一但电压到3.5V,几秒钟就能到3.55V. 3.43关闭太早了,这时候压差还很高,至少30-40mv.
我设置的3.6V过压保护,防止压差太大低压电芯还没到3.4V就转灯..
3.36V(基本差不多等于稳定电压)过压保护恢复, 防止长时间高压过充
3.38V均衡开启, 比原始3.4V早一点开启, 然并X吧, 就当没有.
3.336V均衡关闭(无限接近稳定电压3.333-3.335V, 不会因为均衡放电影响实际容量, 能提前均衡到5mv以内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