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落地风扇电机,发现主控板坏了,及时改装。

楼主(2024-07-31):
更换落地风扇电机,发现主控板也坏了,原来的主控板好复杂,还有红外控制的。也带定时的,不知定时是什么原理。我看不懂。直接不用主控板及时改装。大热天的,没风扇可不行。直接接红线和黑线。用高速档位。转速通过外接(奶瓶)调速器调速。线路直接。仿吊扇原理。

网友:
这板子应该好修,一般是阻容降压电容失效导致供电不足。测下芯片供电电压

网友:
就剩个壳子了
如果把扇叶换成7叶,噪音也会小不少。

网友:
这块电路板零部件挺小的整块更换应该也不贵。

网友:
可以改为最原始的机械档位控制

网友:
驱动三脚的是可控硅吧?只要单片机没有挂这个修好非常简单。

网友:
板子还可以修一下吗?

网友A:
绿色大电容挂了,买套遥控板也就5元没必要搞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大电容挂了,买套遥控板也就5元没必要搞外接

之前就有毛病,风扇开了就没法关。只有断电。现在电机和控制板一起坏了。

网友:
深水宝13元有主板+遥控器卖,线路都是一样的,愿意搬板那几个零件都是一样的,不愿意搬板,直接把主板塞进原来的壳子就行了

网友B:
感觉这两个电阻好像烧了!

网友:
就剩个壳子了

楼主:
壳子还是旧的。说实放,现在的风扇质量太差,只能用一二年电机就坏了,一点都耐用。都是线圈坏了,转动还很轻松的。我都不想修了

网友:
电机没坏还有价值修,坏了就没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两个电阻好像烧了!

民间处处有大神,我都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