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也来交作业:无损改装电蚊拍

楼主(2024-07-31):
去年天天特卖的电蚊拍有自动诱蚊的功能,这不前两天就用了以下结果不到10分钟就没电了,于是照着前辈的帖子进行了改装。

这是4合一电蚊拍实付价格:

正面

背面

侧面:三档开关和按键开关

把手可以旋转折叠

可以这样摆放

这样摆放,还可以悬挂起来

第三档开启后有4个蓝色LED灯亮起吸引蚊子来自投罗网

把手上3颗螺丝卸下就拆开了

主板背面

下面一个铅酸小电瓶

靠下的黄黑线链接的是LED诱蚊灯,上面的红黄线链接的是电网

经典的电路板分成三部分:左边CBB高压输出、中间震荡+升压、右边充电管理(其实就是5V串个二极管给小电瓶直冲)

充电线路放大图

震荡电路放大图。 变压线圈边缘塑料不知为啥是碎的,是不是组装工人正被领导批把气都撒在变压线圈身上了

三极管型号:D882P

倍压电路

CBB输出

CBB电容型号223J

充电输入端电压

电源输入串接二极管给电瓶直冲没有保护电路,并串一个电阻给绿色LED灯显示电源接通状态。

电瓶充电电压

电瓶电压

输出到诱蚊灯的电压

电瓶位置是多功能的,应该可以放一颗14500.

实测位置长度583

马家买的18500长度515

比量一下长度没问题,但宽度不够

用B字刀裁切

没办法把加强筋也破坏了

下面也需要裁

再比量一下正好

找了个废旧鼠标的电池盒弹簧装在顶部做正极

底部装个5号电池的弹簧片

电池装上后都能接触到

电池装上后都能接触到

把电源线焊接上

断开二极管,保留外接电源指示灯

串接TP4056

测试充电正常

电源接通指示灯正常亮

电池底部贴上3M双面胶增加稳固性

电池沾到电池位,4056塞到位

测试,电网放电正常

又可以和蚊子愉快的玩耍了

把手塑料比较薄所以不用给4056的充电指示灯开孔就能看到状态

充电后变蓝灯

又网购了C口插座把Micro-usb口也换了

外壳还得扩

用电磨扩孔

恢复原位完成

剩下这小电瓶不知道干啥好了

型号GB225#

电瓶侧面

还有个问题,现在感觉音声没有以前大,听说可以减小三极管输入电阻增加输出电压,但是不知道这几颗电阻该换那个? 换多少欧的?

网友:
我是用两块小锂电池最高8.4v换了小电瓶,不用改电路,留一个5.5插座充电。啪啪声大很多

网友:
这个电池不够高档

网友:
电蚊拍改C口和锂电用着方 便

网友A:
那个电池位置是不是厂家预留的?

网友:
原来是这么个无损啊

网友:
多余的塑料剪掉放进一颗18650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改锂电池威力会变低

网友:
改的不错,铅电池挺鸡肋的

网友:
不如剪掉直接换成186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池位置是不是厂家预留的?

有可能是一套模具对应了多种型号/配置,免得重新开模...

------------------

网友:
支持改装,电爆那些臭蚊子。
炮火威力不够的话,要么给锂电池升压,要么加多一级倍压,或者简单地直接加大一倍高压电容的容量。

网友:
把红圈的电阻改小一点试试,看着像1.8K的,改成1K看看。
铅酸改成锂电电压低了一点,所以输出高压也会变低,有人改成锂电升压5V给电蚊拍供电,那啪啪声是真的响啊

网友:
改了电阻后三极管工作电流会增大,有条件给管子加个散热片,反正我的是加了

网友:
改成4倍压好用

网友:
顺便把电容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