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世嘉空调离合器线圈,意外发现可以修复

楼主(2024-07-31):
前几天自己换了线圈恢复空调制冷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3767-1-1.html
网上买线圈的时候发现销量挺大的,估计是通病。
所以旧线圈没丢,昨天没事就想拆开看看这个铁疙瘩到底哪里坏了。

电磁炉小火加热到轻微冒烟,撬开。
其实只需要热风枪加热封胶变软就行。

发现串有个小元件,应该是个温度保险

线圈线径0.68mm(带皮)

直接短接焊起来

电阻4欧,新买那个是3.7欧

用704胶密封,当备件吧

完!

补充一下:  这个温度保险直径很小,电饭锅那种太大装进去会凸出表面很多,所以不好买。

补充内容 (2024-8-12 22:13):
该温度保险的直径很小,仅有1.65mm。

网友:
我X,这都能修,数码之家人才济济啊...

----------------------------

网友:
还是装个温度保险吧,肯定是线圈高温了之后温度保险才炸掉的,去掉了这个小保险,反正是安全第一,如果有可能再次使用这个线圈的话,建议还是搞个保险上去

网友:
里面竟然有温度保险丝

网友:
还是串个温度保险吧!安全第一

网友:
我换下来那个也还没扔,哪天有空了拆开看看

网友:
这都能修,温度保险管还是复原好哪怕当备件用

网友:
所以不是线圈断线而是温度保险的锅,我看上一个帖子就想说可以买点铜丝和环氧树脂自己绕

网友:
  卖废品的货 ……

网友:
原来是温度保险动作了

网友:
保险有很多路的,这个温度保险是线圈自带,属于线圈的一部分,外部还有供电保险。只是温度过高后,也会引起匝间短路,电流变大,性能变差,所以还是需要有温度保险的。

网友:
车规的东西还是不要太简,那个保险还是买个串上。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竟然可以用电饭锅的保险丝接上呢

网友:
估计温度保险是品控不好失效的,过热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修好当备件还是可以的

网友:
车上的东西工作环境都恶劣,这样修复了理论上可以用,但不建议。
换个新的还是最保险。

网友:
还是加个温度保险安全,没有保险有过热的危险。

网友:
买个温度保险吧   几毛钱的事。不过不知道普通的保险抗不抗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