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捡了一个很新的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4-07-31):
平常我是很少碰电脑的 除非…很新 一眼看上去确实很新 但心里也知道这类东西十有八九是有问题的 现场还有电源 通电测试了一下 果然没反应 硬着头皮还是拿回来了 稍微擦拭一下

还有保护膜 键盘轻微使用痕迹

开机 几个指示灯一闪而过 然后就没反应了

后盖二颗螺丝拆开看一下 硬盘在 这个槽不知道是不是内存卡啊?搜了一下网上 没见到这款 问了一个修电脑的 说要大概200左右 我对电脑几乎小白 不知道这配置在现在是不是落后太多啊……

附带捡的其它两个东西 电筒也是坏的 今天运气太差了

网友A:
3代CPU 应该有10年以上了吧

网友:
只要你居住的小区足够大,至少几百户,那么经常会遇到丢弃的各类电子废旧产品,热天破烂电风扇最多,冷天烤火炉最多,其它小电子废旧东西时常遇到。

网友:
多少钱捡的?看配置, 有年头了,那个位置就是内存条插口,某宝搜下,都是二手的,没几个钱

网友:
我去,这个都能捡到。

网友:
内存应该是d3的吧,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
居然还有硬盘在

网友:
这个都能捡到,我怎么就没这运气呢

楼主:
问了修电脑的 这个电脑有板载内存 那个槽是扩展内存卡 不知道花200多修好有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修电脑的 这个电脑有板载内存 那个槽是扩展内存卡 不知道花200多修好有没有意义

...

修电脑要200,自己捣鼓50?

网友:
也是老笔记本了   技术不错

网友:
I3CPU,4G内存,320G固态硬盘还有DVD不错哦。这种一般都是电池不行了,先充电试试

网友B:
修就没意义了,三代i3移动处理器,4G内存,还HDD320G,干不了啥。不如挂闲鱼,还能卖100—200块。

网友C:
宝马车后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宝马车后摄像头?

嗯嗯 是的 估计能卖了回点血

网友:
厉害了这些都能捡到,肯定小区里多是有6个钱包的败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就没意义了,三代i3移动处理器,4G内存,还HDD320G,干不了啥。不如挂闲鱼,还能卖100—200块。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太老了,还是处理了吧!花200搞,用时嫌慢就又吃灰啦

网友:
拆屏,别的都没啥大用,2013年的老机器了,而且板载内存了,能起来就起来了,起不来也就算了,花钱修好了也没必要,发热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代CPU 应该有10年以上了吧

I3 3110M大概是2013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