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林内家用燃气热水器启动不跳火怎调整?

楼主(2024-07-31):
我家住5楼,水压不是很高。燃气热水器刚买来时还可以,几年过去了。现在越来越不行了,启动时不肯跳火。

我想调整一下,不知怎么下手?烦请各位高手给点建议和办法。

网友:
正确做法是清理或更换热水管路上的阀件

网友:
如果确认水压有问题,还是清理水路解决水压!

网友:
深水宝有水压传感器卖吧?

网友:
水压是关键,流速不行不启动

网友:
流速不行不启动的,水压是不是小了

网友:
加个增压泵……

网友:
如果是水压开机的, 那趁早扔了, 不安全, 现在都是霍尔水流开机

网友:
一个一个的换易损件,我的燃气热水器换的是风压开关,原装的开关按键触电氧化,出现接触不良,拼多多几块钱一个,换一次管2-3年,很简单,换之前自己拍一个照片留存,可以自己试试看。我的都换了三个。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过几天我先清理一下热水管路再说。

网友:
测下水皮阀

网友:
不报错?我遇到过E4,是检测强排风机的微动开关不吸合

网友:
不会修的路过看看

网友:
未必是水路,点火针脏了也点不上火

网友:
原来能用,现在不行,多一半的原因是水路堵了,检查有过滤网的地方,可能得清理一下。

网友:
你把点火针或者感应针先拆开取出来用沙纸打磨下。可能需要个小角度的L形十字螺丝

网友(2025-06-15):
我家的是点火跳11代码,要开几次才能点火

网友:
看一下进出水管是不是有水垢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