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筋磨枪电机顺便改造一个小风扇

楼主(2024-07-31):
设计的非常巧妙 不同与有些偏心轮结构 下面的底座是DIY的 收藏起来把玩

费了很大劲才分解开 所有部位都打了固定胶 旋转部位都是双轴承 紧配

非常有意思的小部件

网友:
这个设计有意思,有别于其他的筋膜枪!

网友A:
可以用筋膜枪电机改风扇吗?

网友:
这个底座设计的挺有用心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筋膜枪电机改风扇吗?

可以的 不过还是比较有点难度 图上的小风扇就是这个电机改的 已经测试风力和噪音还是比较满意,难点电机需要换加长轴(我的轴是拆机的电机轴紧配的)电压不好匹配,这个电机一般都是24v的,我另外买的pwm调速板 15v就可以驱动了,电机不好固定 只能露在外面

网友:
很喜欢这个风扇

网友:
风扇支架还是吊装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结构的筋膜枪

网友B:
用锤打风扇会怎样

网友:
这种比有刷的那种药 贵很多吧

网友:
看这筋膜枪用料还是很到位的。

网友:
又要有风量,又要低噪音,唯有无刷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动的呢,这样有啥优势?行程大?

网友:
这筋膜枪看起来还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锤打风扇会怎样

还会改进的 直接吊在外壳上肯定不行

网友:
这是外转子 无刷电机?

网友:
筋膜枪又是哪里收的吧?貌似还不止一个

网友:
这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筋膜枪电机改风扇吗?

完全可以,功率啥的跟小风扇差不多,甚至这个还大点,转速差不多,也不存在烧机器。甚至它的控制面板都能直接使用。不过也有单独的电机卖嘛,没必要拆这个,单独的几块到十几块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