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汽车钥匙换壳

楼主(2024-07-31):
用了10年的汽车遥控钥匙,按钮的地方破了,pdd6块到手买了个壳,本以为很简单的,没想到还是有点难度。

到手这么多,以为只有一个壳,没想到还有一个钥匙胚,还送电池

原来的壳已经这样了

外壳很好开

这个有个销子,不好搞,要把钥匙打开到这个角度才能操作, 恨不能多长几只手。。。,一气之下,把原来的壳拆了,去掉弹簧,才方便把销子打下来

把钥匙放在新壳里,再把锁子装放去,用锤子不好操作,我用钳子压的,但是容易偏,搞了几次,终于好了,钥匙都搞花了

换好了,手感不如原来的丝滑,要按到底才能弹出,不过也比较好,放在口袋里可以防止误碰。

网友A:
我把不带遥控的备用钥匙,在某宝换成遥控的,两把换着用

网友:
能用就是,不在乎外观

网友:
钥匙能 用就 行,自己换省钱

网友:
实用就行  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

网友B:
你这是用指甲掐的呀
还是无钥匙系统方便,很难有机会按一次,8年了,除了挂在钥匙串上被钥匙擦伤的痕迹,还跟新的一样,备用钥匙也一次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把不带遥控的备用钥匙,在某宝换成遥控的,两把换着用

在哪个店铺搞得?推荐一下

网友:
换个外壳舒服多了

网友:
早就该换了,再不换电路板就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哪个店铺搞得?推荐一下

某宝搜备用钥匙改遥控,看你的车型可以改不,我当时抛开自己寄过去的运费,花了60+

网友:
这价格,很划算啊

网友:
在哪个店铺搞得?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备用钥匙改遥控,看你的车型可以改不,我当时抛开自己寄过去的运费,花了60+ ...

我来看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把不带遥控的备用钥匙,在某宝换成遥控的,两把换着用

又见监狱兔,我两把钥匙都是遥控的,不为主次

网友E:
以前某些车节省成本恶心人,搞一个能遥控,一个不能遥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又见监狱兔,我两把钥匙都是遥控的,不为主次

说明你的车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车高级!

还有这说法?

网友:
换过丰田的,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用指甲掐的呀
还是无钥匙系统方便,很难有机会按一次,8年了,除了挂在钥匙串上被钥匙擦伤的 ...

如果被干扰了,会不会锁不了车被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某些车节省成本恶心人,搞一个能遥控,一个不能遥控

我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