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 5282 亮灯不转了

楼主(2024-07-31):
我的大有手电钻坏了 刚开始昨天还有电,第二天拿出来 电池突然清空了然后我放在电动扳手排除电池问题,充满电放回去刚开始转一下然后就不转了,按了几下彻底废了,按一下亮灯一下 就是不转了!是开关坏了还是主控

楼主:
打开后 插上电源突然又转了   拔下电池再插入 又坏了 真怀疑主控板坏了,打开开关看了一下 这个掉了两个爪 可能我拆坏了的,很脆

楼主:
我拆开开关看了一下 一个小零件可能被我拆坏了 很脆

网友A:
上表量,量电池 ,电开关,量电机,看通电后电机有没有电

网友B:
还是有刷机 耐造  只要有电他就转

网友C:
调速开关里面的电刷,安好就行了,又没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表量,量电池 ,电开关,量电机,看通电后电机有没有电

电池没问题 我安在电动扳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刷机 耐造  只要有电他就转

是啊 坏了修修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速开关里面的电刷,安好就行了,又没断。

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回厂反修吧

网友:
回厂反修吧,不行便宜卖了

网友:
怀疑哪接触不好,那个小零件会不会是调转速时卡卡响的东西?

网友:
继续拆开发图看看

楼主:
安上就亮灯 刚开始一闪一闪的 现在常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安上就亮灯 刚开始一闪一闪的 现在常亮

看看有块小板上的电容,我也不知有什么用的,清洗了开关和更换了那两个电容正常了,这把钻我都拆过好几回了,波箱也保养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有块小板上的电容,我也不知有什么用的,清洗了开关和更换了那两个电容正常了,这把钻我都拆过好几回 ...

啊 我修好了 换了主空 加定子 一套花了 200 大洋

楼主:
已经修好换了主控一套 200

网友E:
裸机好像才45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裸机好像才450左右吧

是的 但是这钻给我挣了20来万 修好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