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动手更换长安小货车的汽油滤芯并切开看看

楼主(2024-07-31):
能自己动手干的我不会找修理店搞,省下的钱吃烧烤+啤酒不香吗?
汽油滤芯在配件店铺买的15元。

安装之前注意看一下进出方向。

换滤芯之前,得拆掉这颗螺丝。

螺丝拆掉啊后,才能拿出滤芯。
两头的油管连接时卡口的。
按住绿色的卡口才能拔出。

旧的滤芯也要拆开看看。

汽油易燃,用水冲洗一下再切割。

角磨机伺候。
里面和机油滤芯一样,都是一个纸滤芯。

滤芯进口呈黑色,出口时是黄色。

发现油箱底部有划痕生锈,接下来给油箱底部
喷漆保护一下。

这种小货车,底盘看着高,其实并不高,
上次上一个路沿石,就把发动机底壳给干爆了,
从此之后小心翼翼,3100的轴距导致中间很容易刮底。

油箱离地间隙不足19cm。

发动机离地间隙更低,只有17-18cm。

网友A:
轮胎换大点,钢板加高点,会不会离地间隙就大了?

----------------------

网友:
可以尝试喷底盘装甲,自己喷的话花不了多少,可以不全喷,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轮胎换大点,钢板加高点,会不会离地间隙就大了?



轮胎换大了就有人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胎换大点,钢板加高点,会不会离地间隙就大了?



年审都不能过去了,主要是轴距太长,轮胎又小,导致中间很容易托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轮胎换大了就有人查了

这样啊...

------------------------

网友C:
旧汽油滤芯两边看着像是黄色的油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汽油滤芯两边看着像是黄色的油垢?

黄色是本色,黑色才是污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



看好多说法都是改装车不允许改装车轮呢,估计就是不允许改装大小吧,车速表会不会因为车轮大小而不一样

网友:
喷那种沥青+橡胶碎屑材料的东西,喷漆没啥用不耐飞石和沙土冲刷

网友:
安全意识强,先灌水冲洗再切割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低的底盘,维修的话,没有举升机、地沟还是采取千斤顶抬升后再车底加垫石块(砖头、木块)的方式较安全

网友:
修车小能手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小车的汽油滤芯不知是不是在油箱内,自己不太好换。我的车快10年,也没换过

网友:
还有啥是坛友们干不了的呢?

网友:
不错,工具齐全。
漏芯易耗品,多备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色是本色,黑色才是污垢。

我是说两头的,看着像泥一样的

网友:
确实很脏了,堵塞会影响汽车动力。
现在路上好多纯电的小货了,起步真TM快,红绿灯起步,开油车油门到底都撵不上。

网友:
汽油滤芯比机油滤芯干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