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脚底按摩仪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4-07-31):
发现是主板坏球了电机没事,这主板还不便宜小20啊

网友A:
以为是两电机,没想是单电机,还带加热

网友:
败家娘们用的吧,我觉得不如去公园光脚走走卵石路。。。

---------------------

网友:
没看到电机怎么驱动的?

网友:
这下又可以愉快的按摩脚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为是两电机,没想是单电机,还带加热

这种都是单电机,两头是蜗杆结构的

网友:
检查一下AO4606 mos是不是坏了,这个换起来便宜,如果是8脚芯片坏了就麻烦点,如果是单片机的话就没得整了

网友:
感觉那个横着的电机应该是震动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