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修复断裂的冷热水龙头手柄

楼主(2024-07-31):
一个冷热水龙头手柄断裂了,因为网购配件需要时间先暂时修复用几天。

手柄的9*9毫米安装口断裂了,找到一个旧的发现是10*10毫米的安装口不匹配只能网购一个新的手柄了。

把一个燃气管扣套进去用钳子夹住螺丝拧紧暂时用几天。

网友A:
锌合金就这德行,其实找块厚塑料板弄上也比锌合金强,看这个龙头也是锌合金的,否则配个黄铜的手柄才能万古千秋。

网友B:
看这个模具排气口留下的痕迹,判断是压铸的锌合金,有条件可以试试3D打印不锈钢材质的

网友C:
铸工胶灌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锌合金就这德行,其实找块厚塑料板弄上也比锌合金强,看这个龙头也是锌合金的,否则配个黄铜的手柄才能万古 ...

铜材质的当然耐用就是价格太高了我想买个不锈钢的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模具排气口留下的痕迹,判断是压铸的锌合金,有条件可以试试3D打印不锈钢材质的 ...

网上可以买到不锈钢材质的成品配件,3D打印也许会更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铸工胶灌满就可以了

铸工胶灌满也得花费不少而且也不一定耐用还不如买个新的好看些。

网友D:
简单可靠,楼主手艺佳

网友:
燃气管扣套进去用钳子夹住螺丝拧紧,好办法

网友E:
清理好,除了中间孔灌满玻璃胶干透了压上去就行了

网友:
x宝有配件卖的,这个换起来很方便,锌合金也无所谓了

网友:
还是换个纯铜的吧,毕竟长期使用的

网友:
这个某宝上有现成的,注意一下尺寸就行。

网友:
看龙头都老化成这样了,不如整体换了。要不就像楼上众帅哥说的用铸工胶补一下。

网友:
这一拧,估计还能用上个把月。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用热熔胶填满就行。

网友:
用铁丝缠几圈也可以

网友:
真能凑合,没两天又完蛋了,只能换不锈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可靠,楼主手艺佳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理好,除了中间孔灌满玻璃胶干透了压上去就行了

玻璃胶干了也是软的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