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使用在1A 20v直流范围内,MUR460可否和in4007互相替换?

楼主(2024-07-31):
1. 1N4007:这是一种常用的硅正向整流二极管,最大承受电压为1000V,最大平均整流电流为1A,而最大峰值反向电压为1000V。
2. MUR160/MUR460:这两种是超快恢复二极管,适用于高频电路和超高速开关电路。MUR160的最大承受电压为600V,最大整流电流为1A;而MUR460的最大承受电压和最大整流电流分别为600V和4A。

只使用在1A 20v直流范围内,MUR460可否和in4007互相替换?1N4007能代替ss24吗?
.
在前提都是20V内,1N4007能代替ss24吗?

SS14是 40V/1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5080-1-1.html
用在这个电路里,

有in4007,又买了ss36和in5822

一、常见的硅整流二极管型号

硅整流二极管是电子元器件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元器件之一,目前市场上常见的硅整流二极管型号有以下几种:

1. 1N4001 ~ 1N4007

2. 1N5400 ~ 1N5408

3. 1N5820 ~ 1N5822

4. FR107

5. FR207

6. MUR460

二、硅整流二极管的特点和应用

1. 1N4001 ~ 1N4007

参数和规格:

这是最常见的硅整流二极管,主要用于低压(低电压)半波整流电路。其中,1N4001 ~ 1N4004的额定反向电压为50伏特,1N4005 ~ 1N4007的额定反向电压为100伏特。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额定反向电压。

特点:

1N4001 ~ 1N4007性能稳定、使用方便、价格低廉,在电子产品制造中应用广泛,如电源和逆变器等。此外,它们还经常被用在加热器的恒温控制器中。

2. 1N5400 ~ 1N5408

参数和规格:

1N5400 ~ 1N5408是一种高电压硅整流二极管,额定反向电压为50伏特至1000伏特。

特点:

它们能承受高电流和高电压,是制作大功率低频AC/DC电源晶体管的理想选择。由于其能够承受极高的反向电压,因此常用于高压电源、磁控管电源、高档电子元件等领域。

3. 1N5820 ~ 1N5822

参数和规格:

1N5820 ~ 1N5822是一种用于高电流、高速整流电路的硅整流二极管,额定反向电压为20伏特至40伏特。

特点:

这些硅整流二极管能够承受高电流,被广泛应用于高功率电源、功率逆变器、变频器、电机驱动电路等。

4. FR107、FR207

参数和规格:

FR107和FR207是表面贴装技术(SMT)的SMA和MBS物理尺寸,适合于标准的整流电路、消费类和工业电源应用。FR107的最大重复峰值反向电压为1000V,最大重复峰值正向电流为1A;FR207的最大重复峰值反向电压为1000V,最大重复峰值正向电流为2A。

特点:

由于其性能稳定、稳定性好、可靠性高,被广泛应用于互联网、通信、汽车、机器人等领域。

5. MUR460

参数和规格:

MUR460是一种采用雪崩整流技术的二极管,额定反向电压为200伏特。在正向电流大于10A时,MUR460的雪崩电压为1千伏特以上。

特点:

MUR460具有高反向电压、低反向电流漏、高温工作能力强、高温环境下电路可靠性高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变频器、电机驱动电路、磁控管电路及其他控制应用中。

总之,不同的硅整流二极管型号具有不同的应用特点和适用范围,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型号。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注意硅整流二极管的方向和额定电压,避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

网友A:
问你们领导,他说可以就是可以

网友B:
没问题,放心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你们领导,他说可以就是可以

领导说,你说的是什么玩意,打个报告过来,说人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放心用吧、

谢谢大神!

那在前提都是20V内,1N4007能代替ss24吗?

SS14是 40V/1A
1N4007是 1000V/1A

网友:
相当于高配与低配的差别

网友C:
工作频率,一个是低频,一个是高频。看你使用环境了,再说1N4007,最大才1A电流,长期在1A下工作的话,不久就会烧掉。

网友:
高频的用到低频可以,低频用到高频就吃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频率,一个是低频,一个是高频。看你使用环境了,再说1N4007,最大才1A电流,长期在1A下工作的话,不久 ...

1N4007能代替ss24吗?

不超过1A 20V的使用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1N4007能代替ss24吗?

不超过1A 20V的使用环境

额,都说啦要看使用环境呢,开关电源输出整流1N4007不能用.然后1N4007整流1A输出会热的把焊锡都熔化.

网友D:
1N4007是工频管,多用于直流和50&60hz整流不能用于高频整流.SS24之类是肖特基高频管,可以用于开关电源之类高频整流输出也可大概率替换1N4007,不敢说绝对.

网友D:
然后一般整流管说的1A是有使用时间的,时间久一点就发热的不像样,特别是高压降的管子,现在的SS24之类肖特基管压降降低很多.我的使用习惯是最多用二极管标称电流的一半,正常设计1/3以内,2A以内的选型我都用SS56.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后一般整流管说的1A是有使用时间的,时间久一点就发热的不像样,特别是高压降的管子,现在的SS24之类肖特基 ...

嗯,1N4007不能代替ss24,我刚下单买了ss36.标准是ss14的电路,我用ss36,很充分了。

网友E:
楼主选二极管要看实际电路的工作频率,工频1N4007系列用没问题,开关电源或高频率的DC-DC必须用高频管子,你要根据你电路的频率选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选二极管要看实际电路的工作频率,工频1N4007系列用没问题,开关电源或高频率的DC-DC必须用高频管子,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5080-1-1.html
用在这里电路里,

有in4007,又买了ss36和in5822

楼主:
引用 网友D:
1N4007是工频管,多用于直流和50&60hz整流不能用于高频整流.SS24之类是肖特基高频管,可以用于开关电源之类高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5080-1-1.html
用在这个电路里,

有in4007,又买了ss36和in5822

网友:
4007常用于工频整流,快恢复和肖特基都是高频整流,我很少用4007。

网友:
另外就是后者耐压要低不少,但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