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CM211移动机顶盒拆机并求助

楼主(2024-07-31):
CM211想刷机插电脑后电脑报警,拆机检查有一个原件爆了,请教这个是she那么IC这个6角IC是什么啊?

网友:
跑一下电路看看呗...

-------------------

网友:
电源IC的概率多

网友:
应该是DC—DC芯片,这路是12V—>5V,给USB供电的。

网友A:
我把自己的CM201拆开后发现方案、布局差不多,图片,资料参考如下

dc-dc芯片应该是XC8112B-丝印S69xx

PDF网址
https://file.elecfans.com/web2/M ... DAES7j3pRFIc510.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自己的CM201拆开后发现方案、布局差不多,图片,资料参考如下

dc-dc芯片应该是XC8112B-丝印S69xx

佩服佩服

网友:
电源块坏啦!!!!!

网友:
旁边有大电感,应该是个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自己的CM201拆开后发现方案、布局差不多,图片,资料参考如下

dc-dc芯片应该是XC8112B-丝印S69xx

感谢感谢

楼主:
感谢热心的大家,这个确实是USB的电源IC,就是不知道是什么IC,板子上也有6角IC就是查不到型号

网友:
电源都烧了

网友:
爆的像是电源IC

网友:
可能還有其它問題

网友:
高手真多啊

楼主:
机子能开机,就是机顶盒原版系统不能用,要刷机,不能链接USB。不能用USB就不能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