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很便宜的语音控制开关内部也有点名堂

楼主(2024-07-31):
首次研究看看,随便买了个几元钱的语音控制开关,喜忧参半,先说下唯一的缺点也是很致命的,因为这款是最基础的,没有上电状态设定,一上电就是开机状态,这很不人性化,更是不安全,所以这种不建议买,我知道有一些可以设定状态的也差不多价格大家一定要买那种。说明书上写300瓦以内,其实是10安培的抽真空继电器输出的,没想到是那么大那就是功率可以蛮大的,理论上2200瓦,当然线路板铜皮要改镀锡。不是RC降压而是热电降压稳压,一定要注意零火线不能接错才安全。小微开灯和小微关灯的语音控制能力很强大,略微带到方言没问题,可以看看我评价里面具体怎么说的。

网友:
继电器那里要是引出三根线就好了

网友A:
为啥上电自动开,不安全?是会炸灯还是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上电自动开,不安全?是会炸灯还是会怎样?

正常被控设备按要求关机的时候,如果停电了,再来电,被控设备就自己成了开机状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上电自动开,不安全?是会炸灯还是会怎样?

大概容易误读误执行吧。。。

网友:
有些还是需要这个功能的

网友: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需求就有商品,有商品亦也满足需求。

网友:
个人认为上电自动开可以接受,这个开关基本是固定线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上电自动开,不安全?是会炸灯还是会怎样?

脑补一下,家里没人或者出去旅游或者外出N天有事,一断过电后什么电器就一直开着不关掉,你认为安全吗?

网友:
只是它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B:
这个语音控制器,如果按电路板指标来接线,火线是直接连到用电设备上,不安全,应该电路板上的零线接电源火线,电路板上的火线接电源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语音控制器,如果按电路板指标来接线,火线是直接连到用电设备上,不安全,应该电路板上的零线接电源火 ...

是的,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