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简单修理一部电台,向老兵致敬!(八一节日快乐)

楼主(2024-07-31):
2024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7周年(1927.8.1—2024.8.1),首先祝各位老兵节日快乐!并致以崇高的致意!

本帖分三部分:由于图有点多,所以分三层楼吧,各取所需。
I 修理一部5W的电台;
II 部分军用电台欣赏;(感兴趣的坐电梯到2楼
III 摩尔斯码的介绍。 (感兴趣的坐电梯到3楼

I 简单维修一部放置很久的电台
朋友仓库找到一部电台,加电不久,啪一声,烧了,然后就到我这里了。
电台全貌,天线有点长哈

基本指标

一、修理
加电无反应了,应该是保险断了

2004年生产的,已放置了快10 年了

开拆,修理

明显的一个电容炸了

高频功放也有一个短路了

天调也炸一个,还烧坏一个电感

两个单元修理好了

都是电容惹的祸,这个钽电容炸成这样,是不是放置太久,突然上电,有点不适应啊

测试

上电正常

守听正常

5W的小功率,能收到信号,呼叫时对方收不到

当然,天线也只使用了鞭天线。
电池有两块,与小八一是通用的

架好电台,收听广播、BPM授时信号,烤烤机

二、对发射部分测试
做了一个简陋的场强检测器

靠近电台天线时,红色LED在电台发射是能点亮,说明有发射 功率

发射频率,没有频率计,只能用示波器简单看看
在5MHz时,天调在调谐时是波形

下面是2M、5M、10M、12M时,CW时发射波形

电台应该没有问题了

三、充电稳压电源

也是通用的、多用的

准备如下

选“4C”,准备充电

充电过程

充满后有嘀嘀的报警声音,整个充电过程发热不是很大。

楼下看其它电台:

楼主:
II 部分军用电台欣赏
所有图片来自网上,若有侵权,系删。
一、五六十年代的成套战术电台系列

我国第一代生产的无线电台的代表,就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高喊:“向我开炮”用的电台,71型报话机。

1952年4月,71型电台研制成功。该电台后经三次改型,成为战术通信的正规军用装备。

由当时的天津电工二厂(后来的712厂)开发八一型15W短波电台,装备到师团之间;
由当时的南京无线电厂(后来的714厂)开发七一型2W短波电台,装备到团营之间;
由天津电工二厂开发702型超短波超再生步谈机(步话机),装备到营连之间,从而构成套战术电台系列。

(一)七一型2W短波电台

正面

收发一体,左边接收右边发射

应敌战场,调谐旋钮有锁定

发射有指示

这个指示灯兼作天线调谐指示

最亮 是,匹配最佳

内部情况

收发分布

收发共用了两个管子3V1和2V5

接收框图

发射框图

(二)一个八一,两部电台

八一式电台经历了两代技术——电子管时代和晶体管时代。
经过晶体管技术更新的八一式电台被称作八一式小型电台,而原来的电台则还被称作八一式电台。
在爱好者的口中,他们被亲切的称为“大八一”与“小八一”。两种型号加在一起,伴随我军度过了近三十年的光阴。
1、大八一电台

大八一双分为一体电台和分体电台
大八一电台的真实 名字叫做“八一式15瓦短波电台”,该机的设计参考了同时期美式电台的成熟设计。是一种最高输出功率为15瓦的CW/AM短波电台。

八一型15瓦短波电台是我国第一代自研的制式电台,由天津电工二厂研制,抗美援朝时期装备部队,下发到师团级,反响不错。
该电台不光装备了国内,还出口到国外。在今天,全世界仍然有很多无线电爱好者喜爱并使用着大八一电台。下为海外出口版大八一,面板上是全英文标记。

后部队反映合体式的大八一过重不方便携带,厂家将收讯部独立出来,这就是139型收讯机。

分体大八一会套

139收信机

重庆无线电厂研制从八一型15W电台中分列出来的收信部分,生产出了127、137收信机,后经改进,升级为138收讯机。
127收信机

137收信机

138收讯机

1965年之后,南京无线电厂将138升级成为139。

这时候的139,成为南京厂大八一电台的收信部分。并从大八一电台中分出来成为独立的收讯机。

随着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军方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139大小和重量适中,成为军方的首选。
于是扩大了生产范围,当时的南京无线电厂和上海无线电三厂等数家工厂先后投入生产。

139系列分为139、139A、139B并派生出了239和339收讯机。
139A收信机

139B收信机

139B收讯机是我国于70年代初研制出来代替139A型/A-1型晶体管短波收信机的后续机型,
它的工作频率是1.5--18MHZ,采用超外差一次变频线路,结构坚固,性能可靠。
可以作为一台高灵敏度高选择性的短波收音机来使用,一米长的电线拉来当天线就可以对很多广播电台一网打尽。

239收信机

339收信机

收信机的电池盒

其中139为电子管机,139A为鍺管机,139B为硅鍺混合,但习惯成为硅管机。
它们的外形、战术技术诸元均不相同。其中139的频率范围1.5~12.3MHz,139A、B频率范围均为1.5~18MHz,239和339的频率范围为1.5~30MHz。

2、小八一电台

小八一电台是短波AM收发机,在1.6MHz~12MHz的范围内覆盖了三个频段(1.6~3.0,3.0~6.0和6.0~12.0MHz)。
机身采用一体化设计,使用铝合金外壳并使用机身下挂的电池盒供电。接收机和发射机可以独立供电使用,其中接收机基于139型接收机设计。
发射机的功放管暴露在面板上,以便及时更换。
正面

小八一的发射功率可以达到15W(CW)/4.5W(AM)。在带齐电池、电键、耳机和1.5米长的天线之后仅重12公斤。
电池为24V镍镉充电电池,在电池供电,发射/接收占比为1:3时可以连续工作6个小时。电台还可配合手摇24V发电机使用。
背包中的小八一

(三)702步话机/步谈机
我军原来广泛使用的步话机是A211B,

后使用了702步话机构成成套战术电台

体积:95*60*280
重量:2.68KG
频率:26.1--37.0MHz,10个频段,
通信距离:15KM

没有使用中周

面板简单

有C、D型

二、其它电台
1、73型电台

晶体管硅两瓦短波电台,全半导体化团营短波电台(通251)。由714厂生产。
国产军用退役电台中最雄壮傲人的是晶体管81短波电台,而最靓丽可人的就是要算晶体管硅两瓦电台。

在60年代末,我军装备开始向着轻便化发展,所以硅两瓦电台也就应运而生了,73年正式定型并且列装部队,成为我军营连用短波电台用机的主力机型。
该机定型后,全国各地的有关军工厂开始全力生产该机,而各地生产的该机在外观上(机器的铭牌上是有差异的,所以要考证机器的原产地只能从铭牌入手)略有差异,但产品性能则完全一致。
晶体管硅两瓦短波电台的工作频率:1.7-6MHZ,发射功率:2瓦。重12KG。
该机装备部队后,有关生产单位根据部队的反馈信息而不断改进该机,目前最常见的是通251A这个型号。
该机是分两个部分,机体上半部是收发合一的主机部分,
机体下半部是该机的专用电池仓(两块12V 1A的层叠干电池和单独的一节一号电池给该机的夜间照明提供电源)。

下面是74年生产的硅二瓦电台图

面板细节

铭牌

电池盒

与884电台合影

配件

手键

常熟生产

内部情况

天线的接触片下面是可变电容

铜板做的空气绝缘可变电容

全封闭的耦合变压器

2、77型是短波专用接收机

77型是目前国内入门火腿做SWL最渴望得到的机器,这种机器使用的是场效应管,所以机器自己产生的噪音很小,如果不接天线,你不靠近听筒,是根本听不到有声音发出的;
二次变频,77是属于一级收信机,灵敏度很高,我觉得不亚于现在的商品短波电台,选择性也很好,光学刻度盘可以把频率调节得很精细。
77A是短波专用接收机,接收频率为1.5MHz-31.5MHz。77A收短波效果很好,
70型是77型的船用机种,电路一样,外观也一样,但结构做的更加牢固,应该是船上使用的吧。
70-2E接收机

其刻度盘的做工相当好

3、861电台
861电台的全称为“861便携式指挥机”。是短波便携式步谈机。一般是装备炮兵部队,最初用途是要解放炮位上炮长的双手,在老山作战中861电台装备了步兵班。

电台的频率49.1--50.1MHZ,固定波道(波道间隔100KHZ,共11个波道),可以做简易的等幅报。
体积为148X57X197mm,重1.9KG。
发射功率:0.3W。
采用0.48米螺旋天线,携带方便。在地势起伏不大于10度的环境里,可以通1KM。

861短波小型电台采用了头戴式耳机与喉头话务器合二为一,从而彻底解放了操作员的双手。
这款电台的喉头送话器非常好用,话音非常清晰,在炮声隆隆的环境中也能清晰地传送语音,即使在声带不振动的时候,如深夜耳语这样的小声,语音也是清晰可懂的。

861电台以通话为主,机上也备有电键,以便在不便通话时使用电码联系。
电台收发均采用晶体稳频,频率较准确,使用时只需要拨动波段旋钮,选定波段位数即可通话及简易发报,不寻找不微调,使用简便。

4、884步兵调频电台
晶体管884步兵调频电台是62式(883电台)的改进型号,该机小巧轻便,适用于步兵分队的连排一级单位在各种情况下使用。
该机在70年代初期定型后,生产数量巨大,并且有相当数量的884电台援助了越南人民军。
因此,在79年至88年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边境拔点和守备作战中,双方的基层作战分队都使用同一型号的战术电台。

5、第三代产15瓦短波电台

15瓦短波单边带电台(BWT133)由宝鸡烽火无线电厂于1976年开始研制,1986年定型投产。
通用性超短波电台(BWT-119/TBR-120A)由天津无线电厂于1977年开始研制,1987年生产定型。
两机功能合一的宽频段多功能电台,由第七研究所于1971年开始研制,1985年设计定型,转到烽火无线电厂进行生产试制。

BWT-133型15W小型短波上下边带电台主要供部队山区、丛林及平原背负行进间通信联络。
配2.4米鞭天线,通信距离10~20公里:配15米斜天线,通信距离200公里;配44米双极天线,通信距离500公里;
配保密手柄,可进行加密数据和话音通信。在战士背负电台步行、跑动等状态下,电台能保持正常工作,可承受车载震动冲击。

电台全密封防水,而且比重小于1g/cm3,即比重小于水。
因此本电台可在雨天使用,泅水时可漂浮,减轻战士负担。我国少见的短波全段机器,性能优异。

BWT-119型通用15W超短波电台是我军目前野战通信的主要装备。
工作频率30-80MHz,FM,大小功率可调,有静噪功能。内置天线调节装置,主要供部队山区、丛林及平原背负行进间通信联络。
配2.4米鞭天线,通信距离10~20公里:配15米斜天线,通信距离200公里;
配44米双极天线,通信距离500公里;配保密手柄,可进行加密数据和话音通信。
驻香港部队和我国驻刚果金维和部队使用的电台哦。

5、TBR-115超短波单兵手持战术电台
90年代末-21世纪初使用。

灵敏度高,通话清晰,通讯距离远;
耐零下40度低温,防水、防振,适用于部队恶劣的野战环境;
工作频率40-60MHz,任意设置频率,可存储10个信道;
侧面有小巧的屏幕,显示信道、工作频率、大小功率等,带照明背景灯;
可调节音量大小,有静噪、扫描、大小功率档等功能;
所有功能都是由步谈机顶部的两个圆盘档位开关实现的,操作十分简便。
最远通话距离中等起伏地带8公里。
工作电压12V,待机电流50mA,发射电流450mA,
电池盒空间可放置锂电、镍氢、镍镉等电池。

next

楼主:
III 摩尔斯码的介绍
莫尔斯码:一种神奇的点划密码
一、结构组成
莫尔斯电码(Morse code)是美国人莫尔斯于1844年发明的,我们常描述成由点(·)、划(-)两种符号组成。
点(dot)· 读作:滴 ( di);
划(dash) - 读作:嗒 ( da)。

但,摩尔斯电码(Morse code),只包含点和中横线吗?
假如我发送了“··”,收到的会是什么呢?
两个E?一个I?或者是两个T?一个M?
这就需要一个关键要素:时间间隔。
所以应该是:由两种基本信号“·”、“-”和不同的间隔时间组成的。
短促的点信号“·”,读“滴”(Di);保持一定时间的长信号“-”,读“嗒”(Da)。
一个点的时长为一个单位长度是1T,读作“滴”;
那么划的时长就是是3T,读作“嗒”。
同一个字符内部的滴嗒的间隔也是1T;
字符间的间隔是3T;而单词间的间隔则是5T;
句子之间的间隔大于7T。
二、莫尔斯码是一种变长的编码
从表中可见,有的字符是一个点或划,有的要六或七个点或划构成。
当初对字符编码时,也是经过统计,使用率高的字母用一个或两个符号表示,不常用的符号用5个或以上的符号表示。
这就有点像汉字编码的规律,高频字的编码要短,敲一下或两个键盘就可以出字了。
假如用二进制的“0”代表“-”;用“1”代表“·”,那么:
A的莫尔斯码用二进制表示为“10”,十六进制就是“02”;
B的莫尔斯码用二进制表示为“011”,十六进制就是“07”;
F的莫尔斯码用二进制表示为“1101”,十六进制就是“0D”。
如下表

而摩尔斯电码练习的工具软件Lakey,就是用这种方式编码的。
由于摩尔斯码长短不一,所以软件中使用了预先定义字符的摩尔斯码位数。

三、简单的规律
最常见的就是霍夫曼树,也叫二叉树。

图中,第一行由一位码构成,第二行是两位码构成,以此类推。
从一个点或一个划开始,向下一行,如果是向左,就在其后面加一个点;向右则加一个划。
再向下一行,如果是向左,就在其后面加一个点;向右则加一个划。
以此类推,直到找到目标字符,这时,也就确定了其莫尔斯码了。
还有一种的由两个基本基本字符叠加产生新字符的方式:

1、由基本点组成的4个:EISH,即第四列的,由“.” 组成,
E在第一行:. ;I在第二行:..;S在第三行:... ;H第四行,码为:....。
2、由基本划组成的3个:TMO,即第五列的,由“-”组成,
T在第一行:- ;M在第二行:-- ;O在第三行,码为:---。
3、一级直连的10个:GNZDBVUAWJ,由1个基本点和1个基本划直接连通,
G:由M连到E,所以码为:--.; N:由T连到E,所以码为:-. ;
同理其它键为:
Z:--..; D:-..; B:-...; V:...- ;U:..-; A:.- ;W:.-- ;J:.---。
4、二级直连1个:C,C:由T到E再到N,所以码为:-.-.,即两个N。
5、二级转弯4个:FLQY,
F由I指向T再转到E:..-. ; L和F相反:.-..;
Q由M指向E再转到T:--.- ; Y和Q相反:-.--。
6、二级返回4个:RKPX,
R由E到T再返回E:.-. ; K与R相反:-.- ;
P由E到M再返回E:.--. ; X与P相反,码为:-..- 。
规律吗

以上,献给老兵!
谢谢观赏!

网友:
钽电容失效的话基本上都是短路,然后BOOM,它后面电路的东西也容易被波及

呼叫jf,菜市场新鲜的大白菜2毛一斤,速来,Over

网友:
明月插楼太快了……

网友A:
还以为是上世纪的产品

网友B:
这种国产电台,钽电容是重灾区,基本都是它们爆

网友:
第一次看这个,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上世纪的产品

这东西的变化很小,上世纪到现在。功能单一,只要可靠、简单、耐艹、便宜

网友:
哇,军用品确实漂亮啊.

网友:
2004年生产的,已放置了快20 年了   吧

网友:
抗洪抢险可不可以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国产电台,钽电容是重灾区,基本都是它们爆

黄豆型钽电容失效率有点高呀,长方型无引线钽电容也发现几例短路失效笔记本主板上使用(也都是黄色坏、黑色还没发现)

网友:
会不会存在泄密?
这频段呼的远吧!1.6-12Mhz!
电台还是有它的优点的,不需要借助网络,反应速度快!当你按下PTT时,对方就有响应了!

网友:
能人在民间

网友:
钽电容的可靠性并不高,甚至很危险~

网友C:
还有续集吗?难道我来早了

网友:
这个好玩吧

网友:
这个型号的电台没有加密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续集吗?难道我来早了

jf被媳妇叫去洗菜做饭了,不去不行的那种,续集等晚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