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版山东创维E900V22D_S905L3B_2+8G_原机线刷固件包

楼主(2024-07-31):
2024版山东创维E900V22D_S905L3B_2+8G_原机线刷固件包

线刷方法:(新手参考借鉴一下)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拆开盒子;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把【擦除flash】和【擦除bootloader】两项勾选先默认去掉(如不识别或进度条不走再打勾刷机)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1:请在固件文件或者百度查找短接点示意图,如没有的话,请准备一个晶晨免拆短接神器是最佳的
(晶晨芯片的盒子平时大家都不再拆机短接了,一般都会用免拆短接神器了,所以固件也都很少有人研究短接点和分享短截图展示了)。

补充2:固件接近于原机系统,可供大家自行DIY修改!

固件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4KqW0puAYhxJ8cfiSUuig
提取码:1234

备用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J53ZTT8BmYF8J-52Wilgw
提取码: 5d8j

链接: https://www.123pan.cn/s/Jbe8Vv-x9JN.html
提取码:1234

提取码:ebbi

网友:
请教一下固件用啥软件修改,或者是需要在LINUX下面才能改

网友(2025-01-21):
2024以前的机顶盒可以用吗?是安卓9的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