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搓个带无线充的移动电源

楼主(2024-07-31):
板子马宝上购买的,5.9元,用了3元多签到红包,到手3.9元不到。

电池不花钱,三块5000mAh的6.6A快充电池。

这板子便宜的原因应该是因为不规则,不好套壳,规则的板子比较贵。板子到手没发现焊接的痕迹,估计是哪家公司倒闭的库存板。
板子做功可以,主芯片正反面都有散热片,背面是个铁块散热,下面是个大硅胶散热片。有温度探头。比较实惠。

协议实测,不支持PD,商家虚假宣传了。

带无线充的线圈,实际测试无线充只能TX,不能RX,也就是只能给手机充电,不能用另一个无线充为它充电。
无线充功率10W,进入10W充电状态时亮绿灯和蓝灯,5W充电是只亮蓝灯。

为太亮了,用纸盖住,目前未找到合适的外壳盒子
输入支持12V 1.5A充电。

网友A:
弧形PCB可不好配外壳啊,没外壳不安全...

----------------

网友:
安全没问题吧,要美观就要外壳

网友:
不如用两块纤维板或洞洞板夹着方便。

网友:
还是买个壳子要好一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弧形PCB可不好配外壳啊,没外壳不安全...

----------------

3d打印一个就可以,坛内还有朋友免费提供打印。我在西藏没办法,买材料贵东西送出去也贵,就不为爱发电了

网友:
那个无线充电的地方尽量用薄一点的外壳,小于一毫米的,太厚了的话,会影响充电电流,进而影响充电速度,充满时间会很长。

网友:
我觉得可以根据板子的直径做成个圆形外壳,就是比较占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d打印一个就可以,坛内还有朋友免费提供打印。我在西藏没办法,买材料贵东西送出去也贵,就不为爱发电了 ...

话说有空试试西藏能正常打开我的博客不?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有空试试西藏能正常打开我的博客不?



啥子博客?一般都没啥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啥子博客?一般都没啥问题

我的博客啊,好像之前测过有问题。。。

---------------------

网友:
看这样折腾,还不如买新的省事

网友:
实用,下一步就是改善外观。

网友:
支持的快充协议还挺多的

网友:
快充协议挺多,找厂家3D打印外壳,聚乳酸酯高温易变软,要选ABS塑料,小心商家故意填料加重卖贵。或者板件定制,选ABS等耐热塑料板切形状。

网友:
这个 板子倒不错,支持挺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博客啊,好像之前测过有问题。。。


你说的是myblog是吧,这个我没有玩过,但是它的开源地址github不太好上,有时候能打开有时候不能。总体上来说西藏网速都要差不少,天猫抢个红包都抢不到。

网友:
没外壳不安全,有了外壳又闲大~

网友:
搞个有机玻璃外壳看上去会时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myblog是吧,这个我没有玩过,但是它的开源地址github不太好上,有时候能打开有时候不能。总体上来 ...

我说的是"邪恶海盗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