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某宝热销款LED驱动电源拆解与测试

楼主(2024-07-31):
想做个10W左右LED灯,本想自己做驱动电源,结果发现某宝上有一款热销的8~24W驱动电源很便宜,尤其还是隔离款的。因为买的人比较多,还被某宝打上了“千人购买”的标签。看了看评价,虽说有几个差评,可没也没说出啥实质性问题,销量这么大有几个差评也很正常。看买家的拆机图片也没发现明显的问题,于是就下单了。

东西到手后先看外观,没说是不是隔离的,也没有生产厂商信息,三无?

打开外壳,咋一看用料还可以,有个长得很像“变压器”的元件,这是隔离款的标志。

翻过来看PCB背面,这个“变压器”怎么只有三条腿,而且只有两条腿有电气连接,难道有诈?

再仔细看“变压器”,确实只有两条腿连接了线圈,这明显是个电感嘛!没有变压器怎么可能是隔离款的!

再仔细看控制芯片,丝印很淡,勉强可以看出型号是BP2338。

找到BP2338手册,标明这是一款非隔离LED驱动芯片。事情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卖家用非隔离的冒充隔离的

接上灯板测试输出电流和转换效率。图1标明这款LED驱动电源输出电流为280mA,误差5%,所以使用0.5W(3.3V*150mA)灯珠12串2并。
分别测试输入/输出电压/电流。输入电压219V,电流58mA,可知功率12.7W。

再测输出电压37V(忘了拍照),输出电流254mA,可知功率9.4W。

计算可知这款LED驱动电源效率为74%。按说非隔离的效率比隔离的要高,74%的效率有点不像话了。输出电流误差为9.3%,也远远超出来正负5%的范围

再用相机难着灯板,调整角度,可见有明显的频闪

测试完了找卖家理论,为什么要拿非隔离的冒充隔离的。本以为卖家会抵赖或者说发错了,还想着如果卖家肯认错并且给我换个隔离款的就完了。可是卖家语出惊人,表示只有规格列表里带有“隔离款”字样的才是隔离的。他家没有隔离的,要买隔离的请去别人家。也就是说他这款产品20多个规格,虽然标题明确标明是隔离款,可只有这一个规格是隔离的。这明显涉嫌欺诈,投诉。。。然而事情过去多日,此款产品依旧以“隔离款”的名义热销。。。

楼主:
懂电的人都知道隔离款的更安全,意外触电风险小。卖家拿非隔离款冒充隔离款,是对买家的生命安全不负责。我还特别跟某宝客服(专家)强调了用非隔离款冒充隔离款的严重后果,可结果跟没说一样。。。

网友A:
所以假冒伪劣货就横行霸道了。“仅退款”走一个,教卖家做人。惩恶扬善!积德!

网友B:
这个卖家不厚道,隔离款的都标明了,但是上边那么多产品都是非隔离的,也应该标明才对,这种标识,就是忽悠那些不仔细看的人,一下子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假冒伪劣货就横行霸道了。“仅退款”走一个,教卖家做人。惩恶扬善!积德! ...

“千人购买”意味着千人被骗,能看实物区分是否为隔离款的人很少,哪怕退一赔三,卖家还是无所谓。最让人叹息的是平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就算不下架,起码也应该责令卖家把“隔离款”字样改成“非隔离款”。平台客服嘴上说的特别好,会加上对卖家的监管,实际上监管了个寂寞。

网友:
前几天买了几个三极管也是这样,没说全新就是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卖家不厚道,隔离款的都标明了,但是上边那么多产品都是非隔离的,也应该标明才对,这种标识,就是忽悠 ...

说到底还是平台纵容的

网友C:
这样的店家还真不少,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
电感伪装成变压器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店家还真不少,挂羊头卖狗肉。

讽刺的是这样的店铺可能还被平台打上了“x年好店”标志

网友:
这个只能算勉强擦边不算假货啦,有点套路就是.

网友:
如果是拼夕夕

早退款不退货了

网友:
这种事在罗刹国很正常。

网友:
楼主太认真了,现在都是搞这种低价引流,进去一看,低价的和主题宣传的就不是一个东西

例如照片是电视机,标价10元,点进去,10元是电视机电线

网友D:
你拿卖家没办法,规格上确实有备注,网上买东西要看仔细,几块钱犯不着折腾。
很多时候,我都不买最便宜的,销量也只是参考,最好是天猫店,知名品牌的货。

网友:
网上购物陷阱多呀

网友:
看图做工用料确实不咋的,

网友E:
这个是非隔离款,高PF足24W的。。。一般单卖要8块左右的。。。
高PF就是有频闪,可以做走廊,或者客厅不看报纸的照明。。。

商家可能说的隔离,是外壳隔离吧,哈哈哈
目前行业5W以上主流就是非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拿卖家没办法,规格上确实有备注,网上买东西要看仔细,几块钱犯不着折腾。
很多时候,我都不买最便宜的 ...

天猫店要是卖假冒伪劣产品,更是投诉无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非隔离款,高PF足24W的。。。一般单卖要8块左右的。。。
高PF就是有频闪,可以做走廊,或者客厅不看 ...

买这个电源之前几天,买了个3W隔离款,拆开看确实是隔离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没想到有人会明目张胆的拿非隔离的冒充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