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你们做饭用鸡精还是味精?

楼主(2024-07-31):
中国人无论炒菜还是烧汤似乎都离不开味精或者鸡精,以前都是用味精,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鸡精,据说鸡精比味精更鲜更好吃更健康?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看了下鸡精的主要成分,里面除了味精,还加了盐,鸡肉粉,淀粉,以及其他一些添加剂。如果说鲜是因为加了鸡肉粉,那一点点鸡肉粉能起多大作用值得怀疑,你炖一只老母鸡那汤也不见得有多鲜

注意到其中有一味成分“呈味核苷酸二钠”,百度了一下是这么说的:与谷氨酸钠合用有显著的协同作用,鲜度大增

所以是否可以认为,所谓的鸡精只不过是在味精的基础上增加提鲜的“呈味核苷酸二钠”食品添加剂,其鲜味跟“鸡”的关系不大,所以我现在选择吃味精,至少里面的添加剂成分少点,只不过没有鸡精鲜,但是其实所谓的鲜都是食品添加剂的效果,最好少吃

网友A:
个人感觉鸡精就是味精的升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鸡精就是味精的升级版。

所谓的鸡精比味精更健康完全是无稽之谈,里面多了好多添加剂成分,搞不好更不健康

网友B:
鸡精的出现就是为了干掉菊花味精,没有其他因素!

网友:
以前吃豪吉鸡精,现在吃莲花味精

网友:
南方是必须忽略这些玩意

网友:
有种增鲜味精是呈味核苷酸二钠与谷氨酸钠混合物。

网友:
其实,作用最大的是第三种:食用香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鸡精的出现就是为了干掉菊花味精,没有其他因素!

你知道太多了,啪!!!

-----------------------------------

网友:
味精就是从粮食中提炼出来的谷氨酸钠,算是单一的调味料,对人体是没有伤害性的,因为是粮食里提纯的;而鸡精里边是多种组分的混合物,其中就有味精这一种调料,虽然说鸡肉粉是一种新的品种,但是并不一定是鸡肉提炼出来的,里边其它成分也是,对身体肯能会有害。

网友:
还是味精“单纯”点,鸡精多加了很多东西。

网友:
味精,啥牌子的不记得(好像是 杞参)袋子上有个小瓶盖的,可以拧开倒出来适量,然后再盖回去。

网友:
即不加鸡精也不加味精

网友:
“数码”杂谈唉

网友C:
这鸡精成分表里鸡肉粉的排行真高啊

网友D:
曾经用过一段时间鸡精,后来回归了味精,现在基本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鸡精成分表里鸡肉粉的排行真高啊

估计杂牌子的不会给你鸡肉粉的,所有味道都可以用香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用过一段时间鸡精,后来回归了味精,现在基本都不用。

不用是最好的,但是有时候不鲜就不好吃,没办法只能用味精

网友:
都是化学东西

国人百毒不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是最好的,但是有时候不鲜就不好吃,没办法只能用味精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没必要过度追求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