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电池内阻测试信号和万用表电容测试信号的疑问

楼主(2024-07-31):
买了推荐较多的1035+内阻测试仪,一直以为是测试用的是正弦信号,测了一下波形是梯形波(测试仪表zt703s),厂家说明书有些是正弦波:
看来一下拆机图,这个机器有两个大电容,看了不会修的抖音,感觉也是通过电容阻隔直流信号,测试内阻。

随后又测试了一下ut210电容档,发现测试信号是三角波。

后面又测试了一下ut61e+的测电容波形,发现是低频的方波信号:

按道理,计算电容的波形应该是正弦波,不懂。请教大家,是仪器本来这样还是我的zt703s有问题

补充:后面找了点资料,万用表测电容根据充放电事件计算的。但是ut210e和ut61e+的测试信号相差有点大。

楼主:
5. 记录充电时间:当电容器的电压达到电源电压的约63%时,记录下充电时间。这个时间称为电容器的充电时间常数。
6. 放电:断开测量引线,使电容器断开与万用表的连接。电容器会通过电流放电,其电压逐渐降低。
7. 记录放电时间:当电容器的电压降低到电源电压的约37%时,记录下放电时间。
8. 计算电容:根据充电时间常数和放电时间常数,可以使用以下公式计算电容值:
C = τ / R
其中,C 是电容值(单位为法拉F),τ 是充电时间常数(单位为秒),R 是电路中的电阻(单位为欧姆Ω)。
9. 结束测量:完成电容测量后,将万用表设置回其他测量模式或关闭。

网友:
我也没想到

网友A:
1035+测试的时候是正弦波

测试端开路:

在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5+测试的时候是正弦波

还是设备不行,703s不是专业示波器,电压最小时基200mv,直流耦合切换到交流耦合要等很久。

网友:
会不会这样理解,电池本身就是一个大电容,以上的方波尖头部分经过大电容后尖峰部分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