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会嘉立创EDA软件帮忙看看,这大过孔怎么处理?

楼主(2024-07-31):
想做一个面板,DC口搞成过孔样式的,结果他说直径不能大于6mm,我画的6.4mm,这种怎么处理,6mm有点小了。6.4就只能直接打孔么,有办法做成过孔的样式不?
还有那种长条形过孔怎么画?

网友:
不懂,不过为毛要弄这么大的过孔,是打算DC插头插进去么?

----------------

网友:
可以用焊盘代替吗?

网友:
遇事不决,问猪小呆

网友:
主要是你这孔做什么用的

网友:
立创pcb规则写的是支持最大6.3的,改成6.3试试

网友:
蒙蔽啊我,这什么操作,6毫米过孔?挖槽孔周围打过孔不行吗,焊盘也行啊

网友:
咱用altium designer就没这个问题,直接画一个圆用切割开槽命令就完事了,立创EDA用过但是我果断放弃了,只不过那上面的元件封装库可以导出库文件给AD用。

网友A:
钻孔直径最大6mm应该是他的加工钻头最大直径只有6mm,但是可以锣边方式加工任意孔型,eda默认规则是0.63,可以自建规则
另外你是单纯想要打孔还是想要金属化孔,别用过孔,用焊盘,如果不要求金属化的话可以用挖槽区域

网友:
一般用不上这么大的孔,应该是钻头限制了

网友:
没问题啊 我试了可以啊
貌似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直径最大6mm应该是他的加工钻头最大直径只有6mm,但是可以锣边方式加工任意孔型,eda默认规则是0.63, ...

谢谢!搞定了,焊盘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
按楼主需要做面板猜测,应该是开个DC插座的圆孔吧?丝印层画圆,移动到需要位置再调整直径,右键----转为----割槽。

网友:
这个不是画图软件的问题吧,可能是加工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