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成像仪寻找旅店房间的针孔摄像头

楼主(2024-07-31):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今天有网友研究怎么在酒店里面找出隐藏的摄像头,我可以分享用热成像仪的思路和方法。左下角是一个小方摄像头,没有接电源,因为后来换了右边这个小米的摄像头。

旁边放一个排插,用上面的指示灯模拟一个隐藏的摄像头。

在USB检测仪上看到,小米的摄像头功率1.5瓦左右,带灯的宜家插板就插在下面那个白色的小米智能插座上。

宜家排插的指示灯功率非常小,智能插座测不出来,估计是0.1瓦以下,几乎没有摄像头能做到这么小的功率。

正在工作的摄像头在热成像仪画面上是一个发红的物体,可以测出它的表面温度最高是34度左右,而它周围的环境温度只有20度。

没有插电的摄像头跟环境温度几乎是一样的,画面里面很不明显。

这个功率非常小的指示灯在热成像仪里也很明显,画面里的“H”是最高温度点,是24.3度左右,这个不到0.1瓦的指示灯比环境温度高了4度,即使它是隐藏在面板底下,也足以被热成像仪轻松找出来 。

市面上能够容易买到的针孔摄像头,供电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电池供电,优点是哪里都可以装,位置足够就行,缺点是电池耗完就没用了。

另一种是外部电源供电,优点可以长期工作,缺点是必须装在有电源的地方。

针孔摄像头会装在哪里呢?首先想到的是墙壁插座。因为插座里面有电源,而且面板本身就有孔。针孔摄像头装在里面,利用原有的插座孔拍摄,安装方便,不容易引起怀疑。

当然还有电视机的黑色外框。

桌子上的机顶盒。

屋顶上的烟感报警器。

空调机、以及灯具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按照这个思路,需要重点检查对着敏感区域的这些有固定电源,而且位置(相对)固定的器具。
而洗手间是针孔摄像头的重灾区,这里除了电源插座等,还要提防带电池的摄像头。

总之上述的思路是让我们能更快的定位针孔摄像头。那具体怎么操作呢?
有一个关键点是,我们刚进入酒店房间,不要着急插卡取电。先用热成像仪把洗手间以及敏感区域周围可疑物品扫描一遍。此时,使用电池的摄像头是房间里唯一的热源,非常容易发现。

排查一遍后,就可以插卡取电,等待10分钟后,就可以用热成像仪扫描上面提到的各种有固定电源的物品,以及天花墙壁上的孔洞。发现有异常的热源,凑上去仔细观察,无论如何隐蔽的针孔摄像头都一定会被发现。

至于像机顶盒这一类,本身会发热,身上孔洞又多,难以分辨。就干脆把它塞到电视机背面,或者整个丢到抽屉里面。

对于一些带指示灯的墙壁开关,如果检查之后仍然不放心,可以随身携带一卷黑色的电工胶带,把所有的孔贴上。

您的肯定是我的动力。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 · wifi|主题: 58, 订阅: 14

网友:
方法是没问题,关键是一般电子爱好者手中都不一定有热成像仪,更别说普通人了

网友A:
方法是可行,热成像没几个人能拥有啊

网友:
看过专门找酒店摄像头的团队的视频,有一个小盒子,能检测出属于摄像头的隐藏wifi,还有就是你说的热成像,但这些设备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根本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是可行,热成像没几个人能拥有啊

可以随身携带一卷黑色的电工胶带,把所有的孔贴上。

网友:
好巧
咱俩两款摄像头都一样啊

网友:
偷拍太厉害了。

网友:
真是摄像头无处不在

网友:
这是在安利我去买热成像吗?我松香大法都没练成呢。

网友:
有没有更简单方法

网友:
700,对于有钱人不算贵,几个手持热成像都在这个价位看来谁也不想内卷啊

网友:
最好是用手机查找隐藏的摄像头

网友:
带红外夜视的摄像头很容易找,打开手机摄像头,关闭房间所有灯光。用手机摄像头去扫周围。有光发出的地方就有可能是摄像头了。

网友:
展示的针孔头照片很好地科普了一下。
拥有热成像仪的充分理由又多了一条啊,我思考中。

网友:
一般人没有热成像

网友:
楼主的热成像仪是多大分辨率像素的?

网友B:
举报一次没利润,都不动换。。。有固定线路的查走线,抓走宾馆负责人,证据确凿先打半死,再判刑。。。无线的查WiFi 信号,网络前面,设备外指纹,生物残留,。。。这年头啥事都看老百姓自觉,相关部门每年就收孝敬时上一天班吗

网友:
没有实操啊   赶紧去酒店进点货给我们演示演示

网友:
有没有大家都能使用的检测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报一次没利润,都不动换。。。有固定线路的查走线,抓走宾馆负责人,证据确凿先打半死,再判刑。。。无线 ...

我选择在摄像头前放鬼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