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兄弟标签机伴侣标签机电池DIY

楼主(2024-07-31):
兄弟标签机伴侣标签机电池标签机,解决7号电池不耐用、携带专用充电器不方便等问题,实现超长续航,电池盒两元,还带电源开关,用了拆机的两个18650电池。还很好用。

网友A:
这是卖货还是干啥,放那么多咸鱼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卖货还是干啥,放那么多咸鱼图...

------------------

叫大家自己DIY,不要多少钱的。咸鱼只是提供思路。

网友B:
电池仓放6节锂电池,3并两串,很好用!

无损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仓放6节锂电池,3并两串,很好用!

无损改装

只要两节,可用14500电池。六节放不下啊。14500锂电池就是直径为14mm,高度为50mm的锂电池。5号电池和14500电池尺寸是一样的,但一般为一次性电池或者镍氢镍镉电池14500锂电池就是直径为14mm,高度为50mm的锂电池,按电芯材质分为磷酸铁锂电池和钴酸锂电池。钴酸锂电池电压3.7V,磷酸铁锂电池电压3.2V。通过锂电池调压器可将电压调至3.0V.由于其外型尺寸与AA 5#电池相同,1枚14500锂电池和1枚占位桶配合,可以代替2枚AA电池使用。

网友:
好办法
正好给俺的爱普生的也做一个

网友:
我当年为了消耗手里买多了的5号镍氢,亚马逊19.99刀淘了一个兄弟D600标签机,结果可想而知,几年了,6个镍氢都只充过两次电!标签纸倒是消耗了几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两节,可用14500电池。六节放不下啊。14500锂电池就是直径为14mm,高度为50mm的锂电池。5号电池和1450 ...

啥也不说了,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也不说了,看图

看样子是定做的电池。不占机器外面空间。很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定做的电池。不占机器外面空间。很强大。

明显自己焊的呀!没有定制

网友:
这个电池叫做10440,和7号AAA电池尺寸一样的,容量35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