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黑一台瑞凌CT416焊机

楼主(2024-07-31):
闲鱼打黑了一台瑞凌三用焊机 跟前几天发的那台内脏是一模一样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4452-1-1.html

到手的样子

前脸很惨 开关没了 壳子那么厚都摔的严重变形了

好在里面挺完整、干净的 不缺件

直接上电 风扇转了 但故障灯亮了 输出没有电压

万用表测输出插头 没有短路 确认二次整流部分没问题

那就挨个扒插头 确认故障点
下板没问题

变压器插头拔了 也没问题

基本确定是上板问题了

经测量 一个逆变管数值不正常

拆下后测量已经坏了

淘宝买了几个回来

装回去测试

故障灯熄灭 输出电压也有了 清理干净焊点

老例子 控制插座四芯改成两芯

接上焊把测试

接等离子割把测试 发现没有高频

高频放电嘴间隙调整一下

高频有了

但是没听到电磁阀动作的声音

测量电路 220伏电压正常

拆下电磁阀线圈

已经断路状态了

这个没得修 直接给它换一个线圈

然后电磁阀工作正常了

接电测试 感觉切割电流很小 紧接着 面板上的故障灯又亮了

头大啊!重新测量换上去的逆变管是正常的 并且重新开机后故障灯会熄灭 手把焊也正常使用

只有在使用等离子时才会亮灯

经仔细检查 发现是负责切换电路的两个继电器有一个没工作

打开外壳

测量线圈不通 仔细观察是焊脚开焊了 补焊

再次测量就正常工作了

吸合状态

断开状态

重新通电切割 故障灯不亮了 测量切割电流

至此 焊机故障已排除
继续打理外围配件

减压阀换面 接好气管

外壳整形  随便补一下漆

摔变形的前面板也修好了

再看一下里面

插头也换一下

完工的样子

最后哥三合影

网友:
重获新生啊,老刀好手艺

网友A:
招电焊工,每天一个人参果,法定节假日每天两个~三个人参果

网友B:
你最早换的那个三脚的感觉像脚是重新接的,有没有可能是拆机翻新的??

------------------

网友:
不错,多少钱买的?等离子是什么东东?

网友:
膜拜技术杠杠的

网友:
这么多焊机土豪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最早换的那个三脚的感觉像脚是重新接的,有没有可能是拆机翻新的??

------------------ ...

就是重新接脚的   是不是重新刻字的看不清   脚短  我都能接受  接脚过流性能不行  且稍微一弯就裂开   最过分是 发重新接脚还重新喷漆刻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重新接脚的   是不是重新刻字的看不清   脚短  我都能接受  接脚过流性能不行  且稍微一弯就 ...

假货宝好像好多都这样吧,毕竟某些名气太大又停产或者价格贵,这就让回收货或假货有了市场...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早换的那个三脚的感觉像脚是重新接的,有没有可能是拆机翻新的??

------------------ ...

不用怀疑 买的就是拆机的 便宜 烧了不心疼  确认修复后再换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招电焊工,每天一个人参果,法定节假日每天两个~三个人参果

你来吧 每天给你三个 节假日三倍!

网友:
楼主手艺好,技术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怀疑 买的就是拆机的 便宜 烧了不心疼  确认修复后再换正品

禽兽啊禽兽...

-------------------

网友:
修上瘾了,看似简单的维修,实际技术高超

网友:
楼主手艺好,轻松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最早换的那个三脚的感觉像脚是重新接的,有没有可能是拆机翻新的??

------------------ ...

必须买拆机的,买新的上电就烧了

网友:
能自己修好又能省几两银子

网友:
不是高手,我想修不好它吧

网友:
多少钱打的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