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灰很久的X96max+近期想拿出来用却发现面板led缺笔画

楼主(2024-08-01):
去年年底还用过,前面板是正常的,近期又想拿来折腾用下,发现前面板缺笔画,把原机系统刷成了slimbox,还更新了tf卡的coreelec也没有用,还是缺,看起来是硬件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里坏了,应该怎么修还是让它去?

网友A:
本来想进来观摩一下里面配置情况的,算了,有空还是拆自己的吧。

网友B:
受气温影像,斑马纸氧化了

网友:
应该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气温影像,斑马纸氧化了

是LED挂了吧...

-------------------

网友:
估计是LED或限流电阻坏了或焊点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进来观摩一下里面配置情况的,算了,有空还是拆自己的吧。

网上有别人拆的(X96 max plus2的版本)你可以看下,我还没准备拆呢,全卡扣的怕拆了五无法无损装回去

网友:
专用定制数码显示管,只能拆机配件没有其它办法。建议无视就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