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高层建筑定时炸,弹

楼主(2024-08-01):
这么大的空调装高层建筑外墙上,夹子摇摇晃晃的,安装工登上架子时架子明显看到架子摇晃了。感兴趣的自己去搜索视频吧,皇上不急,太监急也没用,哎。。。

我越来越觉得叶文洁说的是对的,我们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网友:
所以买东西要在平台上买,然后有记录是包安装,这样出事后,官方至少会负连带责任,不至于都是自己赔,若是自己请的安装工,就算找到,人家不认,你也没辙

网友:
正常都有空调板的呀,这个是住户自己选定的安装位置吧,看着空调洞都是后打的。

网友A:
现在都不让盖高层楼房了,如果是100层的楼房,停电了怎么办?顶部楼层的水压要很高很高的压力才行,才可以打到顶部的水箱里。

网友:
空调支架左右摇晃很正常,空调装上去以后和支架形成一个整体就不会晃了

网友:
要看下面是不是人行道还是平台,平台的话没问题,多打几个膨胀螺丝够结实

网友:
现在新的高层建筑有保温材料,装在保温材料上面感觉不太牢靠。因为保温板是软的

网友:
网上还看到有的安装时还到处打孔安装爆炸螺丝。

网友B:
超高层建筑供水、电梯、消防都是超高负担,未来贫民窟

网友:
定时       ×
不定时    √

网友:
没事,万一领导从楼下过呢

网友:
只要架子本身可以,在墙上的安装也牢固可靠,空调安装好后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超高层建筑供水、电梯、消防都是超高负担,未来贫民窟

都住高层好管理呀,大楼门一封,全都是待宰羔羊,不听话?停水停电两三天全都老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住高层好管理呀,大楼门一封,全都是待宰羔羊,不听话?停水停电两三天全都老实了。。。 ...

一个红袖章大妈就能管住一栋楼

网友:
所以人类没救了是吗?那就干脆毁灭吧?
何必操那个心,架子稳的很,看那一排螺栓,人站在上面动的肯定晃,但是放室外机完全没问题,也没见哪个空调室外机掉落的新闻

网友:
有风险意识的一直都是少数

网友:
我是感觉不光是高层,五六层的也有这个隐患,现在是没有问题,若干年后锈烂了,不定时炸,弹,看谁点子低。

网友:
高层建筑必须留出装控空调外机的设备层才是出路,老是靠空中飞人,看成功率有多高了

网友:
空调装上去以后和支架形成一个整体就不会晃了,不过时间长了支加腐蚀了就需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不让盖高层楼房了,如果是100层的楼房,停电了怎么办?顶部楼层的水压要很高很高的压力才行,才可以 ...

分区供水、双回路电源了解一下?您说的这些问题早就有人考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