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5元一个的国际电工一开双控开关面板拆开看看

楼主(2024-08-01):
1.5元一个的国际电工一开双控开关面板拆开看看

网友:
个人感觉可以用

网友:
先用烂了再说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都差不多,设计仔细用铜量最小化

网友:
前些年撸了一大堆,到现在家里还有一堆没用上的,各个牌子都有,有些还是飞雕这些大牌的,红包撸的,基本就是一两块包邮

网友:
一块五,不能再要自行车了

网友:
国际电工,质量一般般

网友:
这种压接方式的压硬线还好,对软线不友好

网友:
除了那四个触点是铜的,其它的全是铁的。

网友:
居然比想象中要好得多。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之前撸了几个接线是空开那种样式的,也不耐用,两孔插位已经完全不通电(接触不良),说到底还是低价大都不耐用

网友:
1,5元,经济实惠

网友:
同路模板看细节

网友:
我也曾经撸过一些。

网友:
这价格,对得起这个质量。估计也是促销采会1.5元吧,要是多买几个,应该不是这个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