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调整一个指针电流表

楼主(2024-08-01):
上次测试发现这表不是正好50ua的,比50小一点

可以调这里的滑片改变量程吗微调到50ua,感觉是可以,把游丝调紧密一些,是不是扭矩就大了呢
不过零点会不会变,指针表没什么研究啊

我目前是并联分流法

10ua

50ua,线性度似乎还是差那么一点

网友A:
指针表也会有线性度差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也会有线性度差的问题吗?

难道不会吗?

网友B:
先检查指针平衡吧,这表确定50ua吗

网友C:
是外磁的还是内磁的、、、、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指针平衡吧,这表确定50ua吗

确定不是50ua的,哈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外磁的还是内磁的、、、、鸟?

这么小的表头,不是内磁 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外磁的还是内磁的、、、、鸟?

青花瓷的,哈哈

网友:
应该是可以微调螺丝的吧

网友D:
我觉得还是不要瞎捣鼓了,有一点点误差没啥影响,万一捣鼓坏了就亏大了...

网友E:
这线性度也没差到哪呀?
这不是6等分的刻度嘛,校到50μA满量程的话10μA差不多就到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线性度也没差到哪呀?
这不是6等分的刻度嘛,校到50μA满量程的话10μA差不多就到那吧 ...

不是说刀刀压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不要瞎捣鼓了,有一点点误差没啥影响,万一捣鼓坏了就亏大了...

哈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E:
你再整个8.333333333333333μA的恒流源测测看,说不定就压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再整个8.333333333333333μA的恒流源测测看,说不定就压线了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网友:
真高手,鼓捣精细东西。

网友:
动一下是不是要矫正

网友:
楼主从哪拆的转速表

网友:
串个精密可调电位器,表头调到50ua,测电位器电阻,找个固定电阻串在表头里面就行了

网友:
以前有过一个指针表头,摔过以后线性度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