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某捷的前端电源处理了才知道要带载才能测是否正常

楼主(2024-08-01):
某捷的前端电源处理了才知道要带载才能测是否正常

第一次接触这种模块式电源,插拔式的,有两个品字口,估计可以直接热插拔。

短接绿黑线,电源启动,但是有报警,因为不敢乱来所以让买家退了。第二天不信邪,短接启动后各个电压正常,但是风扇没启动,后来才知道,这个得带载才能风扇启动。

最后搬了一台电脑主机出来,用这个模块直接供电,顺便检测一下检修插座是否能正常使用。

后来总结,通电亮黄灯,启动后亮绿灯,有报警声。
空载风扇不启动,带载风扇才转起来,估计功率越大转的越快。
这个两个模块没有同时通电,估计同时通电,也能同时负载。
以下3点...
我说完了。

网友:
带仔测才正常,医学术语吧

网友:
感觉做工还行

网友:
LOGO是ASPOWER,看起来好眼熟...

--------------------

网友A:
做工不错,多少钱买的?是给某种电脑供电用的吗?

网友:
这种电源最烦的就是它的故障监测电路,平时日常使用还好,千万别拿来做电火花加工用的电源(这种还是用明纬的工业电源最耐用),这个拿来给锂电池充电确实很好,也不知道这个型号能否通过外接电位器进行调压?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

网友:
机架式服务器电源,双电源备份好货

网友:
还有反向电压可以做24V啊,就是反向电流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多少钱买的?是给某种电脑供电用的吗?

原来是星网锐捷的,整机卖不掉,后面单位解散就拆掉留了配件。

网友:
太高端了,保护做得完善呗,还得带负载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带了负载才进入工作状态,测试的才是真指标

网友:
带负载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服务器电源?

网友:
质量看起来可以啊

网友:
带空载保护,高级货啊

网友:
原来跟普通台式机电源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
好多电动车充电器也要带载才有输出

网友:
带载测才真实!!!

网友:
电源看起来质量很好,一般的开关电源,如液晶彩电的,好像都要带载,否则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