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内存通道问题,是不是没得修

楼主(2024-08-01):
家里的一台10多年的老电脑,技嘉主板,之前一直插一条内存,使用正常,虽然慢点,期间好像也换过不同通道的插槽,也是能用的。
最近别人给了一条内存(和我原来的同品牌,同频率,不同批次,颗粒也不同),想着加上能双通道,于是问题来了。
插上二条蓝屏,有时候能进系统,过一会儿就蓝了,有时候还没进系统就蓝了。然后就逐一排查,用一条内存去试,发现插1,3能正常使用,插2,4不亮屏,怀疑内存通道二(对应插槽2,4)坏了。昨晚最后把二条内存插1,3上用着了。
今天早上查了一下主板资料,内存控制器是内建于CPU的,所以像这问题是不是没法修了。
晚上回去先把CPU拆掉重装试试,有没有可能针脚接触不良?
如果排除接触不良问题,排除内存条问题,那就剩下内存插槽和控制器了。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偶尔蓝屏,偶尔又行。这种一看就是插槽氧化了或者金手指氧化。搞点洗板水刷刷插槽

网友B:
频率低的插第一条槽,电脑启动一次保存配置,再插第二条
我电脑有4根槽,插3根没问题秒亮,插4根不亮,后来把频率最低速度最慢的插第一槽,逐渐增加内存,4根都可用了
楼主说的现象,可能CPU座针脚氧化或者变形了,取下来擦擦cpu底下的触点,看看针有没有歪,重试一下
我还有个主板,内存槽有一个通道不能用,后来发现识别引脚电平不对,估计板层断线,飞线解决,两个通道都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蓝屏,偶尔又行。这种一看就是插槽氧化了或者金手指氧化。搞点洗板水刷刷插槽 ...

昨晚上回去把CPU重装一下,然后把内存条插1,2槽,开机使用OK,用CPU-Z看也显示双通道,至于稳不稳定得经时间验证了。话说加条内存也没啥感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低的插第一条槽,电脑启动一次保存配置,再插第二条
我电脑有4根槽,插3根没问题秒亮,插4根不亮,后来 ...

高手啊,我昨天回去重装CPU后把内存条插1,2槽暂时OK了,至于3,4槽没折腾了,应该是CPU针脚接触不良

楼主:
CPU本身一般不会坏,像楼上就是高手来的

网友:
如果没有维修经验,最好不要去碰CPU和插槽,看表述可能是兼容问题,将内存降频试试。10多年的主板没有必要去修了,不行就将就着用吧。

网友:
cpu散热器螺丝松半圈试试

网友:
颗粒不同,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
intel没有针脚的CPU,又集成内存控制器的CPU,使用日久很容易接触不良,尤其是intel把触点镀金层越弄越薄的情况下

网友:
内存故障一般金手指接触不良的多

网友:
内存相关问题,大部分都是金手指接触不好。如果能开机,却不大稳定,可以把内存的时序什么的设定差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