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换套CPU和主板内存,求指点

楼主(2024-08-01):
兄弟们,我这老电脑用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最近沉“迷和平精英”但电脑模拟器又不吃独显,所以感觉比较卡,想换一套二手的CPU和主板内存。
求大神们推荐下,零花钱不多所以预算不多。

我现在的配置是E3 1230 V3/ 8G内存 /微星红龙GTX1060 3G

哪位大神给出出主意,推荐下性价比较好的二手CPU。

AMD的3700X如何??

网友A:
难道弄套E5? 模拟器吃多核吧

网友B:
我觉得整机换其实也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弄套E5? 模拟器吃多核吧

不太懂,反正听说模拟器吃 CPU不吃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整机换其实也没几个钱。

硬盘和显卡就没必要换了吧。

网友C:
你有独显的话,H610+12400F,外加16G的DDR4@3200也就1000出头,固态有意的话,可以搞个二手PM9A1,去年270今年370.

以后再换机还能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独显的话,H610+12400F,外加16G的DDR3  3200也就1000出头,固态有意的话,可以搞个二手PM9A1,去年270 ...

12代U不可能支持3代内存的,至少是4代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独显的话,H610+12400F,外加16G的DDR3  3200也就1000出头,固态有意的话,可以搞个二手PM9A1,去年270 ...

我有个120G 的固态加500G的机械硬盘

网友D:
把显卡出了,换套R5 5600g+B4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显卡出了,换套R5 5600g+B450

大概多少米?

网友:
换什么都行,千万别买E5洋垃圾。

网友E:
推荐B550+R7 5700X3D,3级大缓存适合玩网游,1060显卡还能用着
我目前的是B450+R5 3600+1660ti,打算升级更高的显卡和5700X3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B550+R7 5700X3D,3级大缓存适合玩网游,1060显卡还能用着
我目前的是B450+R5 3600+1660ti,打 ...

5700X3D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120G 的固态加500G的机械硬盘

SATA固态也行,就是性能差点。

新主板支持NVME固态的,读写3000起步。

网友:
amd的5600x,d4也便宜了,二手1k左右问题不大。
显卡和硬盘不用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5700X3D价格不便宜啊

看你预算喽,大三缓是玩网游的终极选择
你看玩游戏的时候硬件占用,如果CPU吃满还卡的话就是CPU瓶颈,要是CPU没吃满,显卡吃满还卡的话就是显卡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预算喽,大三缓是玩网游的终极选择
你看玩游戏的时候硬件占用,如果CPU吃满还卡的话就是CPU瓶 ...

我看显卡GPU基本不怎么用,CPU到是吃满了

网友:
网游主要吃cpu,3a游戏吃显卡+cpu,所以楼主可以换个i5 10代左右的cpu。然后对应主板和显卡,显卡不需要太好,硬盘换个固态,足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显卡GPU基本不怎么用,CPU到是吃满了

那就是CPU瓶颈了

网友:
1000多块的不错了